[焊接] T12的温度传感器,是k型热电偶吗?

楼主(2023-06-11):
   是k型热电偶还是热电阻?还有,普通家用加热或制冷家电,温度探头用热电偶还是热电阻?什么时候用热电偶,什么时候用热电阻?

网友A:
T12的是热电偶式的,家里的电饭煲是热电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12的是热电偶式的,家里的电饭煲是热电阻的

恩,好像是200度以下用热电阻比较多

网友:
低温控制多用的是温敏电阻,热电偶的检测温度范围大些,但不绝对,怎么使用,看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