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脑电源改可调,输出端串联的电感要加大码,?

楼主(2023-06-11):
本人用电脑电源改为1-30伏可调电源,请教一下,在输出端串联的那个磁环电感,我测量一下是50uh的,原来是12伏,现为0-30伏,这个电感有必要更换吗?换大一点的有没有好处

网友:
LC滤波,看虑初的高频成分的。

网友A:
   按理说需要改,至于改多少,电压加大一倍电感量起码也得加一倍,电流降为一半,电感量还得再加一倍,线径可以缩小了。再者低压重载使用时滤波电容也要加大,这个还是线性关系,不在乎纹波可以降低标准,但前提是别烧

网友:
我之前带载发热,后来换了个圈数多,体积大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理说需要改,至于改多少,电压加大一倍电感量起码也得加一倍,电流降为一半,电感量还得再加一倍,线 ...

这样说那就是加大四倍就好一点,好的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说那就是加大四倍就好一点,好的好的,谢谢

太大了小心bo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