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灯镇流器怎么测好坏?

楼主(2023-06-11):
我用万用表测了灯,是通的。(如图,圆圈出两个引脚用万用表量的,另外两个也量的)请问镇流器怎么测量好坏?

网友:
一般这种灯如果要更换就电源和灯管都带去灯具实体店分别单独更换测试就知道是那个问题了,实际上荧光灯管和驱动电源都比较容易坏还是更换成led灯更耐用些。

网友:
灯管灯丝好的未必就是好的,高端镇流器发现灯管异常会保护性关灯,普通的不保护,亮到其中一个测底不能用

网友:
这个牌子灯管不行,几个月就坏了

网友A:
这年头,还有用镇流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年头,还有用镇流器的吗?

用了14年了,没有坏过。给厂家点赞

网友:
灯管4个脚,两两相通,相通的两组不相通,这是静态测量正常的结果。但是测不出来灯丝老化、漏气。
镇流器端,主要是拆开检查高压谐振电容是否击穿、是否脱焊,带预热功能的还要检查ptc是否正常。

网友B:
回路里没有启辉器?

网友:
只有替换测试法

网友C:
荧光灯,镇流器坏的多,灯管坏的少。镇流器坏了也可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荧光灯,镇流器坏的多,灯管坏的少。镇流器坏了也可修。

镇流器一般什么元件坏?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换一个试试

网友:
也可能是灯坏了,去插别的地方试试

网友:
2012bbmm      你先检查一下启动电容,若它没坏,用万用表测下输出有无交流电压,若无,那一般是开关管问题。镇流器结构形式多样你能把电路图描下来,理一下它的工作原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路里没有启辉器?

电子整流器不用启辉器

网友:
我家厨房就是这个,用了23年了,不过最近几年用的少,这个整流器和灯管都容易坏

好坏判断最好是替换法,具体的建议先了解下节能灯的原理

如果对电路和原理不懂,那么维修基本上不太可能完成

灯管坏就不说了,整理器故障多数是滤波电容,启动电容和震荡电路(含三极管和启动电路),其中启动电容坏容易修,其它一般都会连锁故障,要搞清原理按着排查损坏的元件。

网友:
这个是电子镇流器,里面的高压谐振电容容易坏,多数情况下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2023-07-20):
一般用的时间比较久的电子镇流器,即使换灯管后还能点灯,大部分因为老化输出电流不稳定导致新灯管很快就坏了,那就得全换了。

网友:
把镇流器拍个照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