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2笔芯,如何快速测量电热丝电阻?

楼主(2023-06-11):
都说T12电热丝电阻值大概8欧姆,关键是串了一个热电偶,能直接测量吗?热电偶不影响阻值测量吗?

网友A:
测温一次,加热一次,测温一次,加热一次!懂了吧?  两者不是同时的   是间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温一次,加热一次,测温一次,加热一次!懂了吧?  两者不是同时的   是间隔的 ...

他问的不是这个。

网友B:
加热丝就是测温原件,测温原件就是加热丝,分时工作,如楼上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热丝就是测温原件,测温原件就是加热丝,分时工作,如楼上说的。

我拆开过,加热丝和测温热偶不是一个东西,而且工作点位置也不同

网友:
热电偶不影响你测电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拆开过,加热丝和测温热偶不是一个东西,而且工作点位置也不同

那就是我最开始看的介绍有错,有机会我也拆一个看看

网友:
热电偶的电阻可以忽略不计,在烙铁头不发热的时候测的电阻就是发热丝的电阻。

网友:
理论上是会影响的,但影响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