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拼电扇第二季

楼主(2023-06-11):
第一季讲的用苏泊尔不粘锅的盖子做底座,拼了一台落扇,在公司工位上使用,小巧又可爱,因颜值高招人喜爱,不出半天,被抢走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4661-1-1.html

既然是刚需,不得不想办法再做一个,小电扇很多,锅盖不常有,但,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锅盖没了,锅还在啊,四五毫米厚的铝合金,也值得折腾一下,于是有了这第二季,希望不要再被抢走了。

一、不粘锅,涂层坏了,没法用了。

二、拆掉手柄,手柄留下,说不定以后用得上,物尽其用嘛。

三、锅太高了,不好看,划线切割,留三个脚。

四、打磨边缘,脚也处理一下,小小的才可爱。

五、角磨机切割打磨软金属真的不行。

六、大锅加点碱,加水,煮。

七、大锅煮小锅。

八、清洗球+钢丝刷,处理完一看,底纹还很漂亮的。

九、上点漆,手上只有白色的手喷漆。

十、还是拖把柄,这次的柄粗一些,锅要是喷紫色的就好了,可惜没有紫色的手喷漆。

十一、拖把柄绳环形状还是爱心,挺可爱的,不切了,直接钻孔上螺丝,螺杆长一些,插进手柄里面去,多点受力。

十二、还是两截,可升降高度。

十三、组装起来,颜值也不低,别再被抢了。

十四、先享受一下,不知道留不留得住。

网友A:
这个拖把柄的塑料件有老化断裂的风险。

网友B:
拖把杆是个危险的东西,受力均匀容易断裂,薄薄的不锈钢管相当于一把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拖把柄的塑料件有老化断裂的风险。

目前市面上的电扇,绝大部分部件是塑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拖把杆是个危险的东西,受力均匀容易断裂,薄薄的不锈钢管相当于一把刀

拖地的时候那么用力不断,这立在这儿没什么力,反而还断了?不会的,当然断了也没啥,再换就是了。

网友C:
挺有创意,废物利用还挺有颜值,锅在经历了火海刀山之后变成了底座

网友D:
颜值第一名。铝锅成本高了。工位上用直流无刷电机风扇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市面上的电扇,绝大部分部件是塑料的。

塑料与塑料不一样,新料与回料也不一样,用于长时间受力与偶尔受力也不一样。
这种拖把杆的塑料件质量很差的,三年左右就会脆化。
市售电风扇的受力还是铁杆,塑料只是用于外壳和升降的紧固,用料与拖把杆不是一个品种,也不是一个质量。
许多时候就是一点点细节造成很大的隐患。
《锻刀大赛》中有一期,一位老刀匠所有细节都做到位就是图省事用了拖把杆当刀柄导致最终断裂出局。
那个是木杆,不过有共通点,这种家用洒扫工具的零件质量规格普遍都不高。

网友E:
锅盖,锅,都用上啦,下次用啥哪。

网友F:
是真的6 ,哈哈哈哈

网友G:
成本上来了。锅怎么也想不到,锅子锅盖都用来做风扇底座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有创意,废物利用还挺有颜值,锅在经历了火海刀山之后变成了底座

废物利用,物尽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颜值第一名。铝锅成本高了。工位上用直流无刷电机风扇不错。

除了工,零成本,都是废弃物。

工位上没地方夹,台面上杂物多,没地方放,只能是落地扇,直流落地扇也得几十块了,如果是买,就没有折腾的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与塑料不一样,新料与回料也不一样,用于长时间受力与偶尔受力也不一样。
这种拖把杆的塑料件质量很 ...

你说的很对,第一季里那把玻璃窗清洗刮的塑料件是回收塑料做的,但你不知道这个拖把柄是新料做的,质量很好,你说三年就脆化,可我这已经用了六七年了还没脆化。

还有,你说这种家用洒扫工具的零件质量都不高,过于武断了,经验主义害死人,看什么价位的。

我这也不扛在身上,一落地扇而已,坏了倒了碎了,伤不着人,我可以不吹牛地说,市售的非大牌的杂牌落地电扇没我这结实,几十百来元的落地扇用的人不少,没听说塑料碎了把人砸伤了的,我不参赛,断裂就断裂吧,出不了局,算不得安全隐患。

所以,谢谢你的提醒,因为工作性质,安全是我的人生第一信条,我会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锅盖,锅,都用上啦,下次用啥哪。

一双贼眼到处瞄,瞄到啥就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真的6 ,哈哈哈哈

论坛大佬如云,我这仅博大家一笑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成本上来了。锅怎么也想不到,锅子锅盖都用来做风扇底座里

零成本,工不算,这工要是出去玩儿,还不知道会花多少钱呢,所以,还是赚了!

网友:
这手艺、这颜值扛扛的,废物利用,物尽其用。

网友:
好么,这比锅盖还牢固

网友:
自己利用一些无用的东西DIY成有用的,这和买成品的感受不一样,不要讨论人工和材料费用,有人爱打牌有人爱购物,我们就爱浪费时间瞎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