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2个公牛新国标插线板

楼主(2023-06-11):
1:无线公牛插线板

2;有线公牛插线板

网友A:
新买来我都是把异形螺丝换成304十字圆头

网友:
无线比有线质量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买来我都是把异形螺丝换成304十字圆头

请教家友这个螺丝怎么拆下来?

网友:
公牛现在也不怎么样

网友:
看见两坨锡,公牛也就是当前还能用的,再低的就真的不能用了

网友:
不如突破top的好

网友C:
公牛大牌子,送你几颗锡渣。
LED也舍不得用大一点的电阻,好让你用一年烧坏更换。
公牛的焊接的松香还会腐蚀铜线铜条,必定长铜绿

网友:
感觉还不错滴。。。。。。

网友:
公牛的插排还是较靠谱的,就看价格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公牛大牌子,送你几颗锡渣。
LED也舍不得用大一点的电阻,好让你用一年烧坏更换。
公牛的焊接的松香还会腐 ...

估计没事公牛铜排铜含量低,腐蚀不烂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没事公牛铜排铜含量低,腐蚀不烂

我拆了公牛排插,发现铜线被腐蚀了,每股线芯都绿了。
剪了线头重新焊接,用酒精洗干净再涂上胶水。
铜排就听天由命了呃

网友:
任何插排,买来第一时间干掉指示灯!

网友:
这螺丝真恶心

网友:
用了焊锡,圆铜条和扁铜条铜条有什么本质区别!……

那个有线插线板零火铜条很容易打火,因为距离太近,绝缘材质差

网友:
铜件厚度不错。。。

网友:
公牛就是个牌子货,价高

网友:
现在看这种一体铜条的,反而觉得不够安全。

网友:
铜片似乎厚度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家友这个螺丝怎么拆下来?

三角点的专用工具,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