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神州户户痛原装遥控器,一个奇特的故障。

楼主(2023-06-11):
这个遥控器使用的时候会出现按一次跳好几个台,拆开看一下,质量非常不错,就是不知道原因在哪,总共有好多个。今天专门测试了一下,结果如果用神舟互通,那么每按一次直接就显示一次,如果遥控其他户户通,每按一次电视机就跳两次,很奇葩这个现象。

网友A:
写着带学习功能,怎么没看到接收元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着带学习功能,怎么没看到接收元件呢

发射管也可以接受的。

网友:
红外发射管也是可逆向工作的(接收红外光,在电路中产生微弱的电流),只是达不到专用的接收管性能,但用于学习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着带学习功能,怎么没看到接收元件呢

就是利用发射管的微弱光电效应去学的。。

网友:
原来如此,长知识了

网友:
擦拭完正常了吗?

楼主:
为什么按一次出现跳好几个台?

网友:
按键防抖没处理好?

楼主:
大家看一下,估计什么原因

网友:
按键弹力变差

网友:
发射管焊点感觉有点、

网友:
元件不多,逐个换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抖处理

怎么处理兄弟?

网友:
摘掉按键,上下壳合上,用镊子短一下按键看看

网友:
是不是手抖了几下

网友:
会不会是11楼说的情况,按键的回弹力不太好了。

网友:
按键有粘连

网友:
用酒精洗一下板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