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分享下自制的CH341A编程器

楼主(2023-06-11):
很久以前买过1个土豪金 ch341A编程器,十几元,但是用起来觉得不方便,主要是接口不方便,不是自己想要的。一次看立创开源,偶然间被这个吸引了,这个应该是目前为止最好的CH341A编程器CH341A-nextProgrammer 多电压双模式编程器 - 嘉立创EDA开源硬件平台 (oshwhub.com),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链接看看,不过这个这个设计对我来说功能太多,很多用不到,于是翻了下CH341A的说明书,基于自己的想法也参考了上面的编程器,DIY了一款精简款。

主要特点如下:
1. 只支持编程
2. 电压支持3.3V,1.8V,用的滑动开关,可以自由切换。现在的flash主流的已经切换成1.8V,不过大部分是宽电压,一般也支持3.3V,未来的趋势是1.2V。
3. 用的type C接口,支持各种CC线。
4. 输出两种flash接口,小的可以用于刷VBIOS。

实物如下图,验证过没有任何问题

自己简单抓的一些信号

输出频率偏慢,只有1.5MHz,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慢,的确太慢了。

软件的话就建议大家使用 NeoProgrammer V2.2.0.10, 支持的flash应该是最多的,我试过从64M到512M的flash,都没有问题。

后面准备研究下STM32 的编程器,有专用的spi接口,输出频率会好不少。

网友:
刚买了个土豪金,刷了我的ut210e,然后就去吃灰了

网友:
我也买了个 ch341A编程器。就为了弄个找不到软件 的对讲机改下频率,现在也放一边了。

网友:
速度慢得很,,当然刷24c02蛮快的。

网友A:
341的编程器,以前买过一个,主要用来硬改路由器后刷spi flash,现在都吃灰几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41的编程器,以前买过一个,主要用来硬改路由器后刷spi flash,现在都吃灰几年了。 ...

同...

-------------------------------------

网友:
这个可以有呀!

网友B:
可以考虑放弃ch341了 太慢
看看这个
https://oshwhub.com/jsyzlyk/KILLER_3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放弃ch341了 太慢
看看这个
https://oshwhub.com/jsyzlyk/KILLER_3000

谢谢推荐,这个不错,晚点打板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放弃ch341了 太慢
看看这个
https://oshwhub.com/jsyzlyk/KILLER_3000

这么说放弃341用这个347版型已经比较完善了,外加独立电压转换,就是有个缺点347没看到单独芯片出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么说放弃341用这个347版型已经比较完善了,外加独立电压转换,就是有个缺点347没看到单独芯片出售 ...

淘宝 ch347T 很多家都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 ch347T 很多家都有啊

最近突然冒出来了,以前看少的很。

网友(2023-11-02):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放弃ch341了 太慢
看看这个
https://oshwhub.com/jsyzlyk/KILLER_3000

那么问题来了txw100和这个比起来那么快?和性价比更高

网友:
据说341a的速度很慢啊,有什么性价比比341a快的吗,比如使用txw100来改造试试,你这个在网上卖没自己做的

网友:
341的速度确实不理想啊

网友(2023-12-08):
ch341A编程器最早玩的就是这种,,手上有两个,,一个是写24.25早期玩路由写固件,,还一个是SPI的,,写写小数据还是不错,,

网友:
我做的四合一

网友(2024-04-06):
341快淘汰了,太慢

网友:
谢谢!挺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