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明基西门子电源改U口

楼主(2023-06-11):
一只明基西门子的手机电源,做工挺不错的,接口比较特殊,手机不用以后剪掉做了风扇电源,给路由、光猫散热用,有空给改成U口,拓展使用方便

侧面

线比较粗
24AWG

bizlink 大厂

铜丝还是很粗的,负极没有绝缘层,直接覆盖在黑线皮包绕正极白线皮,是不是同时用做屏蔽

焊接没拍,成品如图

网友:
你这也没拆啊

网友:
5V0.7A,这体积也太大了

网友:
这改的简单粗暴。

网友:
同轴线,单芯屏蔽线。
笔记本电源常见

网友:
线还是比较粗,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电源是方案很老的那种,块头大输出小,不过很耐用

网友:
700MA电流不够,现在一般都是1.5A左右的。。。

网友:
0.7A,改了用处不是很大啊。。。而且这个电源体积也太大了

网友:
5V0.7A也就能带个风扇之类的了

网友:
就0.7A的电流,用的铜线却这么粗。

网友:
0.7A用这么粗的线啊

网友:
这老古董,得快有二十年了吧❓❓

网友:
5V0.7A,电流太小了,改了也没多在意思

网友:
留的线感觉长了些,一半就够了。

网友:
0.7A电流也太小了吧,加上体积大还占插座位置

网友:
线材挺好的。

网友:
0.7A,是不是浪费了这么好的线材呢?个人感觉杀鸡用牛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