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7107表头补加负压电路

楼主(2023-06-11):
以前买的板子,那时不会打板呢
以前做好了,没加负压电路的元件,这次加上

负压幅度

整体功效

看看负压波纹如何

还不错,比我想象的好多了

顺便看看供电波纹

我去

还不如负压电路呢

测试

归零正常

自检波动很大,可以跳到100.3

换电池供电,自检稳定多了

偶尔波动

看来供电不行

网友A:
你这样发帖太累,不如学我吧,多问问题,我现在每天有好多问题

网友B:
电源5.2mv,,负压6mv,,都差不多。

网友:
加个线性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发帖太累,不如学我吧,多问问题,我现在每天有好多问题

哈哈,你个呆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5.2mv,,负压6mv,,都差不多。

差不多吗,

网友C:
测试环境有点艰苦,用口罩做绝缘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环境有点艰苦,用口罩做绝缘用了。

好好,顺便防一下病毒

网友:
这个显示的是电流还是什么呢

网友D:
那么多表了,再弄个7107干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么多表了,再弄个7107干嘛呢

哈哈,玩呗,表都没了

网友E:
老兄可真是会玩呀,越来越精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兄可真是会玩呀,越来越精深了。

哈哈,越玩越简单才对

网友:
可以改造吧

网友:
用一个7660就完美解决负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