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电池,为什么不用它的电量也会一直减少?

楼主(2023-06-11):
手上的笔记本电脑,平时一直插电使用,所以电池基本用不到,但是我发现电池的电量却会一天天变少,过一段时间就要断一下电让它触发重新充电,它的电都去哪里了呢?电池自放电?

网友A:
电池自放电,关机状态下主板元器件也会少量消耗电力

网友:
你就是把电池拔下来,单独放,电量也会一天比一天少。

网友:
电池本身就会自放电,笔记本里面也有待机的元件。

网友B:
现在你知道为啥我的新三洋电芯全部报废,然后又走上破解,电池又变大了,又要融化外壳手捏外壳塑型的道路了吧

网友:
额,这个问题也能提出来
只要插上电池,里面的集成电路(3v和5v产生电路)立即工作,南桥的rtc也工作,要不你怎么能软启动电脑

网友:
电池本身的自放电啊,任何电池都会有的

网友:
这不奇怪,自放电,好的电池放的慢一点而已

网友:
也可能出厂不良品,电池老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你知道为啥我的新三洋电芯全部报废,然后又走上破解,电池又变大了,又要融化外壳手捏外壳塑型的道路了 ...

说出你的故事给大家乐乐

网友:
以我用笔记本经验来讲,电池基本都是放坏的,商务人士除外。感觉以前笔记本电池更多注重安全,对电池保护不太够,但有些换成成块的软包电池应该好一点,因为电芯数量少,数量一多就不好管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自放电,关机状态下主板元器件也会少量消耗电力

精辟!

网友(2023-08-14):
任何电池:

铅酸电池、镍氢电池、锂电池、聚合物电池
都存在略微的自放电现象。。。

充满电,放个半年,只有30~70%的电量了

网友:
自放电现象

网友:
基本上电池是饿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