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语音闹钟排线故障显示不全

楼主(2023-06-11):
让孩子摔了几次,显示不全了,拆开

牛屎芯片,下边有晶振,频率没标,上边有温度探头

底部两个轻触开关,轻按闹钟会有语音报时和亮屏
喇叭下面是电池盒

顶部的设置时间按键板

排线

螺丝刀按住排线,显示正常

不按住的话,中间的两点和十位分钟不显示

塞一小块泡棉压住,再装起来,OK

网友:
楼主这可是妙手回春哪!

楼主:
做工一般,出口货,语音报时报温度都是英语,闹钟一响闭眼一摸报时一次就停,还好有贪睡模式,误差不大,就是这货必须用5号电池,充电电池用不了,可能对电压比较敏感

网友:
斑马线接触不良

网友:
一般都是斑马线问题,用烙铁200℃下面垫个薄薄硅胶,压一下试试。

网友:
一般是排线接触不良?

网友:
用烙铁垫张纸过一遍也许可以。。。

网友:
斑马纸设计就是不太耐用。。。时间长了就会缺少笔画

网友:
斑马纸时钟不耐用,曾经换过笔筒的斑马纸,又缺笔画了,还没空间塞东西压着,之后只要看见斑马纸屏幕,坏了直接丢

网友:
抽空改r8025玩玩。

网友:
闹钟圆乎乎的字体看着挺好看

网友:
楼主厉害,你要感谢小孩,给你练手机会。

网友:
斑马线重新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