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它是怎么运算的?

楼主(2023-06-11):
小白看到运算放大器这个词,对“运算”这个词很好奇,它是怎么算的呢?里面有一个类似计算器的东西吗?它能计算哪些东西?

网友A:
做模拟运算,输出两个输入信号电压的和、差、乘积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模拟运算,输出两个输入信号电压的和、差、乘积等。

芯片里有一个计算器在计算这些东西吗?

网友B:
其实它叫运蒜放大气!,一般用大汽车运蒜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里有一个计算器在计算这些东西吗?

等效于一个模拟计算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它叫运蒜放大气!,一般用大汽车运蒜

据说今年荷兰那边种小麦的亏大了,种蒜的发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今年荷兰那边种小麦的亏大了,种蒜的发财了

运蒜把你的本金放大了,10元本金,通过倒腾蒜变成100,就相当于放大10倍
你有钱了,请大家吃饭喝酒,大家都称赞你大气!这样就是运蒜放大气的运行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它叫运蒜放大气!,一般用大汽车运蒜

蒜你狠,其它的不行。

网友:
0和1    0和1

网友:
运输算盘的可以放大大的器官简称运算放大器

网友:
里面有个大蒜

网友: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了呗

网友C:
绿猪是不是号被盗了

平时不是搜索小能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绿猪是不是号被盗了

平时不是搜索小能手吗

在活跃论坛气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绿猪是不是号被盗了

平时不是搜索小能手吗

我也这么想的

网友:
一个直流放大器的放大倍数也就是增益,本来是很大的,因为太大了不稳定,于是引入了负反馈。放大器的增益就变得可以调整了。通过反相输入端的接的反馈电阻和接地电阻的比率,可以计算出放大倍数,简称运放。其实专业的解答网上多的是,我就是闲着无事才……………………哦。

网友:
主要是你没接触过摸拟计算机

网友:
电子小白表示看百度整的一头雾水,专业术语太多,就没有通俗易懂的话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