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夏普电子记事本WG-S20拆解,求助改USB-C!

楼主(2023-06-11):
手头上有个夏普的电子记事本型号是S20,心血来潮想拆开看看里面是啥样,另外原来的micro usb口能不能改成type-c的口。

拆的话很容易,后面4个螺丝,两边卡扣拆掉,里面还有几个螺丝,拧下来撬一下就拆开了

MICRO USB是这样的,距离很短,用淘宝买的那种TYPE-C口不好改,太长了放不下

搜索了一下,有人画的小板子可能能解决这个空间小的问题

哪位坛友有这个文件,我去嘉立创打印一板,先表示感谢啦!

网友:
太小根本不给打的

网友:
你没打过吗,一板都是拼板10*10CM以内都是免费的

网友A:
整体都往后退,刮板焊上,长点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体都往后退,刮板焊上,长点应该没问题

退一点可能还行,不能多退,再往后就是屏幕了

网友:
找尺寸一样的就好改,否则不好办

网友B:
这种记事本多少钱啊

网友:
这种设计精细的东西,不建议改了,就原本的micro口就很好了

网友C:
和电子书看上去效果差不多嘛,这个有什么更多的功能吗

网友:
记得有位坛友分享的typeC转microUSB,应该能用。没收藏现在找不到了

网友:
商店多搜索多问一下看看是否有,能用就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记事本多少钱啊

我是2015年8月26日购买的,55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电子书看上去效果差不多嘛,这个有什么更多的功能吗

只能记事,其实就是日本的电子手账

网友:
记事本看着不 错,挺方便的

网友:
一定要把尺寸搞好,不然不好开口

网友:
还是别改了,用原装的安逸

网友:
做工可以,同大小,速度,屏幕n10,没有屏幕锁

网友D:
这个老古董了吧

网友:
量一下这个铁板到前面板的厚度,感觉在这个位置放一个右边这种的C口母座位置是足够的,也就是说没有必要把原来的马克口拆掉,直接在边上飞一个新口就行了,另外感觉这玩意数据交换量应该也不会太大,这种2.0的四针母座也完全够用了。

如果只是图充电的话,我反倒觉得不考虑无线充的情况下,磁吸触点的方案要比改通用C口更加的快捷和实用,至于方便性嘛,那就肯定不如改C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老古董了吧

也不算老古董,2015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