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萤石CS-TY4-4WCN四百万监控拆解

楼主(2023-06-11):
外观图忘拍了,找个网图凑合看看

这是机子的天灵盖,全卡扣的,往地上磕几下就开了

机身的水平旋转这也是磕几下就开了

先拆底部
底下是一个配重铁块+电源小板,还带个网口

上面就是电机+喇叭 以及电源供电线+网线

底下的标签下啥也没有 白撕了

接下来拆上面的核心部分
正面看着是这样子

背面就能直接看到电路板了

先拆下电机

电机

主板正面

主板上的主要元器件
联发科MT7603网卡模块

萤石定制芯片 EZC5540A 没查到

拆下主板,补光灯跟天线被一起带出来了

补光灯灯珠

能看到水平电机的品牌了,老客了…又是弘之发品牌的…
这里上来的三根线分别是:供电+网络,喇叭,电机

主板反面

带一个保存时间的电池

主要芯片
MS41939 步进电机驱动芯片

25L12833F 16M固件存储芯片

三个丝印为JWA5J 1RD4T 的电源转换芯片 白色的陶封晶振为24.000

拆下镜头

丝印 ULN202G 没查到

四百万的小监控,效果还是不错的。
海鲜市场有人卖固件,能刷成公版XP1 使用萤石云APP

但咱就不花那钱了 小翼管家也能用
完~

网友:
不知道乐橙的TS6怎么样,想买两个

网友:
为啥要教我们往地上磕,拿个不要的卡片或薄的塑料片轻易打开

网友:
做工真的没得说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A:
萤石用用不错,APP广告真多。。

网友:
功能不错,确实广告多

网友B:
4分之1英寸感光片,好点的是3分之1英寸,少数有2.5分之1更贵些。

网友C:
海鲜市场是哪里呀。我想找买固件

网友(2023-07-13):
引用 网友C:
海鲜市场是哪里呀。我想找买固件

闲Yu,小黄鱼!

网友:
引用 网友B:
4分之1英寸感光片,好点的是3分之1英寸,少数有2.5分之1更贵些。

这款是2.8分之1英寸的,还行吧。

网友(2023-11-12):
引用 网友A:
萤石用用不错,APP广告真多。。

在APP里面可以关掉的,一丁点都不会弹出

网友:
楼主,拆都拆了,能不能贴个  跑码信息出来,谢谢

网友(2024-09-12):
这个补光灯的光敏电阻在哪里?我的只能切换镜头的icr,补光灯常亮了。白天也亮

网友:
品牌的,里面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D:
刷固件只能用编程器

网友E:
萤石云的,做工都还说的过去,包括这种运营商贴牌的。感谢分享
前几天刚刚刷了个和家亲my2,两百万像素的,清晰度不比xp1差,用的是cp1的固件。
这个400万,也要找机会刷一下,看看效果。这个外观看起来和cp1比较接近的ty4,得用xp1的固件刷,而外观和xp1无限接近的my2/my3,得用cp1的固件刷。

网友:
萤石的还不错,毕竟是专业摄影机厂家 ,比360要好很多。目前用的全景X3,都是u非常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固件只能用编程器

一般不会,有固件规则。。开机时候做,底层有先检测存储卡,卡内的信息是约定好的。才会开始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萤石云的,做工都还说的过去,包括这种运营商贴牌的。感谢分享
前几天刚刚刷了个和家亲my2,两百万像素的, ...

就树脂镜头拉胯,遇到不太好的,这能发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