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新人,大家推荐一个可以测电容,三极管最便宜的万用表

楼主(2023-06-11):
我现在用的以前淘宝几块钱的,有三极管测试功能,但新买的几个三极管显示数字300多,然后马上下降直到0。这是坏了吗?

还有一个问题,我esp8266在供电端串万用表,电源端未接电容情况下测电流发现:打到500ma挡芯片正常启动,显示电流90ma;但我切到100ma挡马上指针打到最右(超出量程了);电源端并联个100uf电容后,100ma挡显示80ma,但芯片还是无法正常启动。这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你用的指针表灵敏度太低,100ma档内阻过大,造成压降过大,降压后不满足电路正常要求所致。

网友A:
用个ut890c+就够用了,三极管档,温度档都有,我现在在用。

网友:
100元内的就足够你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ut890c+就够用了,三极管档,温度档都有,我现在在用。

感谢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