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米家门磁二代+雷达DIY一个人体存在传感器

楼主(2023-06-11):
材料1:米家门磁二代,蓝牙版

材料2:LD2410B存在雷达
米家和绿米的存在传感器都太贵,看到有人体存在雷达传感器不算贵,
就弄了一块回来改装
雷达传感器耗电太大79ma,测算一节18650最多就撑一两天,加电池没意义,只能用外接电,
米家是3.3V,雷达要5V,门磁的电源没动,一块电子能用二三年,加降压板也增加成本和功耗,
没改动必要

门磁拆机

上方是霍尔传感器

拆掉霍尔,原先不打算拆,测试发现,不拆有干扰,且响应慢

接上信号线

右边是准备装上的雷达

雷达接线

改装好的成品,测试没问题

创建米家智能控制开灯和关灯的规则

网友A:
要不要经常在它面前晃动几下,以显示自己的存在?

网友B:
改造完了,楼主打算怎么用,人体感应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造完了,楼主打算怎么用,人体感应报警?

都可以,用途可以很广
我是用来控制餐厅智能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经常在它面前晃动几下,以显示自己的存在?

要玩智能家居的才懂这玩意的价值,
米家红外检测那个真要时不时晃下才能工作,
这款雷达式就不用晃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玩智能家居的才懂这玩意的价值,
米家红外检测那个真要时不时晃下才能工作,
这款雷达式就不用晃 ...

我以前也想过这玩意,也去网上找模块,但感觉自身静态功耗大了点,就没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想过这玩意,也去网上找模块,但感觉自身静态功耗大了点,就没玩。 ...

可以加一级红外检测,这个静耗小
检测到有人后再开雷达,精确定位

网友:
也想d个类似的东西,楼主的创意很有启发。

网友C:
要是能感应屋里有几个人就牛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能感应屋里有几个人就牛B了

海凌也有这种雷达,不过要将近200块

网友D:
没看懂,交流供电的?

网友:
过去门磁倒是拾了几个,一直没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懂,交流供电的?

直流5V供电给雷达,雷达给门磁信号,米家APP根据门磁信号写控制开关规则

网友:
米家门磁传感器成了通用型数字量输入模块了?

网友(2024-06-20):
我有一款TCL的干簧管 zigbee门磁,然后买了一个LD2410S 低功耗传感器,本来想着用磷酸铁锂电池就可以,奈何把传感器的输出脚无论接干簧管的哪一端都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