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周末无事组合支电筒

楼主(2023-06-11):
利用不要的小电磨,一阵鼓捣后完成了,上图片。

网友A:
这个有想法,连接处是粘合的吗。

网友B:
可以可以,天衣无缝

网友:
手中有.......才“能心中不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想法,连接处是粘合的吗。

AB胶粘合,也算一次性电简吧,粘上就没打算要再次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可以,天衣无缝

拿在手上还算轻巧,不笨重,用一不用的小电磨改的。

网友:
我们这扫地大爷的头灯开关坏掉了,我也没有那种4角微动,就和楼主一样,直接原位扩孔用船型代替

网友:
用704粘合下次还能拆

网友:
锥形的,容不容易脱手?

网友:
可以,不过原来的头灯是两档的吧,为什么不用回头灯开关呢?

网友:
楼主,下次用PE水管做个电筒吧,还能用热熔器熔接,管子装18650电池也刚刚好,ab胶粘接也是万金油工艺

网友:
也不是说不好,但是头灯有头灯的用途。。。

网友C:
为啥头灯要换成这样的呢,头灯坏了????

网友:
这个头灯我也有一个,电池已经换成论坛换的三星2600ma了。

网友:
不错不错,很佩服LZ的动手能力,这下手握感提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头灯要换成这样的呢,头灯坏了????

头灯带早不知跑哪去了。

楼主:
左面电筒亮度很差,这头灯电筒比它亮度高多了,右面的晶全电筒还可以。

网友:
牛人,手术做的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面电筒亮度很差,这头灯电筒比它亮度高多了,右面的晶全电筒还可以。

...

左边的机械调焦我也买过,2层间隙不利于给灯珠导热,500毫安以上容易过热光衰。楼主塑料手电,正好能组合流线形。零几年我弄过类似的,废旧手机电池,LED灯珠电阻开关,半透明糖盒卡扣拆装,觉得充电麻烦,加保护板和万能充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