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请教一个TP-link的无线AP的复位电路原理,型号是TP9343-AL3A

楼主(2023-06-11):
腐蚀清洁过后不能开机,后来发现可能有部分断线路了,补上可以开机,但是一按复位马上断电一样,不能实现复位,现在我管理密码也忘记了,不能复位就不能设置了啊。有几个疑问:

U7没收到EN这个AP就不开机,但是EN是由U13发出高电平开启,U13是一个AND逻辑,要A、B脚都是高电平才输出高电平,我放大看了电路C170和R144之间可能是断了线,所以我补上了,但是我查了资料怀疑这个是直接去CPU就是TP9343-AL3A的一个脚吧?然后R135和R136之间应该也是断线了我补了焊,现在能用,但是按复位没用了,一按那个印着C255的供电IC马上没有了EN信号马上掉电没有重置功能了。所以我搞错了哪里呢?那两个地方真的断线还是我判断错了?U13原来是印着HEK的我查了应该是HE是代码,然后拆了一个AE的换上去,应该就是AND逻辑的。大佬帮忙看看怎么修?谢谢

网友A:
有图纸就按图短接相关管脚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就按图短接相关管脚可以了

哪有图纸?

网友B:
软复位不了吗?把8脚flash闪存拆下来,找客服要编程器固件烧进去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复位不了吗?把8脚flash闪存拆下来,找客服要编程器固件烧进去试试呢

这太大动作了吧?就是把硬件电路修复回去。转复位可以,就按键复位不了

网友:
建议换一个吧,这个太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