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正极5.6k 1w的电阻很烫

楼主(2023-06-11):
电动车充电器3844的,充电器有68v输出,正极5.6k 1w(图中R16)的电阻很烫,通上市电不插电瓶十几秒就烫的不能摸了,这正常吗?之前是个碳膜电阻,引脚断了我就给换成了金属膜的。大佬帮看看!

楼主:
电阻两端有64v的电压

楼主:
和拆下来的对照下

网友A:
这个电路看不太懂,这个电阻沒有应该也能工作吧。难倒是为了给358提供二路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看不太懂,这个电阻沒有应该也能工作吧。难倒是为了给358提供二路供电? ...

我也看不懂,准备换个2w的试试行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看不懂,准备换个2w的试试行不行

这个电阻拆掉充电器能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拆掉充电器能工作吗?

可以工作的,就是好像指示灯和风扇有时会有点问题,一闪一闪,风扇一颤一颤的

网友B: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电池充满了充电器还是热,检查就是次级主电源向辅助电源通过电阻供电,造成电阻发热很大,不知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C:
这一个是56K吧。。。查查下面稳压管烧了没。。。

网友D:
拆了看功能缺失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一个是56K吧。。。查查下面稳压管烧了没。。。

稳压管换了的,稳压值换之前只有3.1v左右,换了新的有5.1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了看功能缺失不

用应该是一样可以用的

网友E:
这个是负载电阻,稳定空载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负载电阻,稳定空载电压。

R64是起什么作用?不是负载电阻又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负载电阻,稳定空载电压。

后边已经有4个27k电阻并联了,作为负载电阻,所以这个应该不是负载电阻

网友D:
引用 楼主:
稳压管换了的,稳压值换之前只有3.1v左右,换了新的有5.1v了

俺觉得拆了换个22k串4007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俺觉得拆了换个22k串4007

减小电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电池充满了充电器还是热,检查就是次级主电源向辅助电源通过电阻供电,造成电阻发热很大 ...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这是给532供电的532没电,充电器能正常才怪呢,

楼主:
换个两瓦的还是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