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垃圾佬求推荐升级方案和显卡

楼主(2023-06-11):
折腾出一个电脑,B85主板,奔腾CPU,想升级一下再发挥余热,预算投资300元,准备从这三个方案选一个,大家认为那种好,要有其他建议也请说明,谢谢

A:E3神U+RX580(翻车神器?)
B:E3神U+GTX960
C:E3神U(带集显)+P106-100(据说翻车概率也不小)

网友:
A,E3-1230V3,580的8G2048,游戏办公都流畅,翻车就翻车呗,反正580便宜

网友A:
AMD 2200G + A320主板,一步到位用五年

网友B:
出了换新的合适。会动手还好不然各种莫名其秒的问题。。

网友:
e3配580,960价格贵也是老卡了

网友:
方案一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AMD 2200G + A320主板,一步到位用五年

板U不便宜,内存手头没有,这个再加点钱就可以直接上5600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了换新的合适。会动手还好不然各种莫名其秒的问题。。

手头主板内存现成的,出又不值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U不便宜,内存手头没有,这个再加点钱就可以直接上5600g了

可是洋垃圾维护难度太高,每瓦功耗比又太低,真的不建议继续用洋垃圾了

网友C:
换矿卡主要看电源是否够用,以前250W的电源带不动的,1265LV3+P106,可以尝试不换电源,先试水P106,拼夕夕还可以退货的,搭配G32**试试矿卡,然后再下手E3。最稳妥的百元思路就是1220+6770的组合,不会担心翻车问题。

网友:
还不如买个5800h的 迷你小主机 也用不了多少钱’

网友:
B,B,B  !我选B

网友:
靠运气买二手件。

网友:
预算低的话,个人觉得a合适

网友:
我买E3 1230V3 +570 8G 讯景卡

网友:
据说讯景黑风扇的,风扇质量要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矿卡主要看电源是否够用,以前250W的电源带不动的,1265LV3+P106,可以尝试不换电源,先试水P106,拼夕夕 ...

电源足够,但还是希望能省电。基本都是使用集显电脑,配置也不高,游戏基本不玩的。配显卡的目的是偶尔需要剪辑合成个视频现在电脑太慢,现在在用电脑是i5的集显配置,所以四核四线程的处理器也不考虑了。另外手头一个显示器2k屏集显一直当1080p在使用。

网友:
A:E3神U+RX580

网友:
经济实惠功能强还是方案一,rx580建议买三星显存的

网友:
买个卡诺基580包2年,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