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显示多少字,是不是和测量精度有关?

楼主(2023-06-11):
经常听到显示2000字、4000字、6000字,这个是不是和测量精度有关?
还有台表,4位半、5位半等等,也看不懂什么意思?谁能用通俗语言解释一下?

网友:
“2000字”表示万用表屏幕上最大可以显示不超过2000的数字(1.999,19.99,199.9这样的)对应档位是2V,20V,200V。4000字的表,挡位就是4V,40V,400V了。假设需要测量30V左右的电压,2000字的表只能打到200V档测量,而4000字的表可以打到40V测量,这时位数相同的情况下4000字的表精确度更高(2000字的表,用200V档,测量出来是030.0,4000字的表,用40V档,测量出来是30.00)。
4位半、5位半表示测量位数,有“半位”是因为第1个数字不能达到0~9的完整范围。比如,3位半的万用表,2000字显示,第1位只能是0或者1,后面3位可以是0~9(0000~1999,忽略小数点)。4位半就是00000~19999,因为是4位半所以叫“20000字”而不是2000字显示

网友A:
位数越多,肯定精度越高。精度最低的就是电笔,只看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位数越多,肯定精度越高。精度最低的就是电笔,只看有没有

有些液晶显示的电笔还能粗略显示电压高低 12 24 48 110 220V

网友:
位数和精度有关系,位数多,小数点后面的位数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位数越多,肯定精度越高。精度最低的就是电笔,只看有没有

说的很对,也很形象,就是没有说精度越高,需要掏的银子也就越多

网友:
通俗的解释,就是价格越高精度越高。

网友B:
位数是分辨率,精度是精度,二者不能等同
一般来说分辨率高的表,精度也高。
就像豪车一般都配好的车牌照,当然也存在破面包挂5个8的情况
就像我手上的USB表,测电压电流,小数点后6位,你能说它精度高吗

网友:
分辨率就像外观,精度就是内在的真实性,高的精度需要高的分辨率来显现,高的分辨率不一定能体现高的精度,精度还包括稳度,包括长稳、短稳、温飘、零飘等很多参数,还需要有可靠性高的基准作参考!对我们通俗来区分的话,精度高的价格不是一般的贵,如果测个电压,现在精度高的台表只能做到8位半分辨率,长稳能做个0.5个ppm就算很优秀了。实验的固定电压基准可以达到10位数,能用来校准和传递电压基准!

网友C:
ut新出的四位半,貌似精度比较拉胯……所以,位数高只是分辨率高,精度不一定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ut新出的四位半,貌似精度比较拉胯……所以,位数高只是分辨率高,精度不一定高, ...

你说的是ut117c吗,精度非常的高了,看奇林的视频,1-5v一字不差,6v有点高,这还算精度不高吗,这个价位段这个精度简直逆天,就是个人校准有点麻烦了,60000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是ut117c吗,精度非常的高了,看奇林的视频,1-5v一字不差,6v有点高,这还算精度不高吗,这个价位 ...

个别样机的测试数据,看看就好,不能当真。等优利德哪天把UT117C的DCV精度规格由0.3%改为0.03%的时候,可以看看。不然的话,就只能当成3位半万用表精度来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位数是分辨率,精度是精度,二者不能等同
一般来说分辨率高的表,精度也高。
就像豪车一般都配好的车牌照, ...

usb表顶多3位半精度,后的的数字蹦来蹦去看个热闹吧。。

网友:
厂家的说明书会给出不同挡位的精度指标,大厂的数据还是靠谱的。三位半的万用表,DCV基本精度一般0.5%(个别0.3%);四位半的万用表,DCV基本精度一般0.1%(个别0.05%);
厂家技术指标一般是下限,实际拿到的万用表,精度通常高于技术指标。

网友:
引用 网友E:
usb表顶多3位半精度,后的的数字蹦来蹦去看个热闹吧。。

是啊,这就是分辨率高,但是精度不高的典范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是ut117c吗,精度非常的高了,看奇林的视频,1-5v一字不差,6v有点高,这还算精度不高吗,这个价位 ...

UT117C官方指标好奇怪,DCV指标和输入阻抗都怪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UT117C官方指标好奇怪,DCV指标和输入阻抗都怪怪的。

直流输入阻抗10KΩ估计是文档错误,10MΩ的可能性更大。
各档精度指标就是3位半万用表,奇葩。
如果再来个直流输入阻抗10KΩ,那就是奇葩中的奇葩。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的讲解!小白又学到了!

网友:
比如测锂电池时6000字的显示4.185v,4000字的表显示4.18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是ut117c吗,精度非常的高了,看奇林的视频,1-5v一字不差,6v有点高,这还算精度不高吗,这个价位 ...

没有足够的样本,暂且只能以厂家给出的参数为准
按0.3%算,在三位半中都不算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