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欧普吊扇灯风扇故障请教

楼主(2023-06-11):
这个欧普风扇灯是2018年买的,最近天热了开始用风扇,发现不能调风速了,三个档位风速是一样的,有点慢,而且风速运行时声音较大,而一旦按了关闭,就没啥声音了(风叶还在高速转动时),我打了客服,客服跟我说是控制器换了,但是现在这个产品退市了,买不到原装的了,叫我买一个通用的,我这款是带调光的,通用的一般都是不带调光的,所以想想自己拆开看看能不能自己弄一下,不过拆开看看没啥明显的损坏,只能请教一下论坛里的大师们了,看看一般会是哪个元器件的问题?这款风扇用的电机说是什么矽钢电机,会不会是电容的问题?我暂时还没找到运行电容,不知道那个电机罩子怎么拆。

网友A:
先把黄色方块电容换新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黄色方块电容换新再说

哦,我试试看,谢谢哦

网友B:
猜测是用继电器控制串那两个黑色方块大电容来控制风扇的档位的,不能调速可能是继电器没有正确动作,或者那两个电容容量不行了。测量一下那两个电容容量有没有变小,如果没有,凑近听一下按调速按钮时继电器有没有吸合的声音,如果没有,可能是继电器的供电有问题
楼上说的黄色方块电容容量也测一下

网友:
黄色电容应该不用理,看起来不是阻容降压电路,8脚集成块才是电源管理

网友:
加个电容试试?!

网友C:
黄颜色的电容是这个电源最大的故障源,这个是通过继电器控制对应电容调整速度的,继电器肯定不能正常工作,看看供电是否正常,供电给控制模块,就是那个16脚集成块,几个电源滤波不好也容易引起模块不能控制,其实懂电源结构,用个12v电源就能代替电源,比原来的阻容降压电源强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猜测是用继电器控制串那两个黑色方块大电容来控制风扇的档位的,不能调速可能是继电器没有正确动作,或者那 ...

好的,感谢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黄颜色的电容是这个电源最大的故障源,这个是通过继电器控制对应电容调整速度的,继电器肯定不能正常工作, ...

好的,谢谢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