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一个断续故障的凌度HS996行车记录仪

楼主(2023-06-11):
自己车上用的一个凌度HS996行车记录仪,可能最近天热的原因,经常会出现有声音无画面的故障。这个记录仪是2020年8月份购买的,到现在用了不到3年的时间,当时花了429元,合每年143元。像这种情况基本上算是报废了,处于好奇,就拆开看看吧,维修就算了。

这个记录仪是12寸的,前后双录。由于比较大,只能安装到车内后视镜上。当时买了就后悔了,个头太大了,有些遮挡视线,对行车很不安全。
记录仪采用卡口设计,只有后面两颗螺丝。外观非常光滑,想拆找不到任何着力点,刀片也插不进去,把后面的两颗螺丝拆下来,也拆不开。
反正已经出故障了,也不打算继续用了。再记录仪的下侧面找了个位置,打了两个小孔。

说实话,小孔也不好打,打了两次,还打断了我一根高速钻头。然后使用卡簧钳暴力拆开。一不注意就把前面的玻璃给拆裂了,可以看到有一条长长的裂痕,自下而上。

拆开通电看了一下,还能正常显示,就是有裂纹。但是触摸屏好像失灵了,不能用了。

外观很大,里边的板子很小,小小的电路板然后是一块小小的电池,500mah的

主控用的是GPCV6248A

拆下电路板,就这么小小的一块

这是电路板的背面。上面的像耳机插座的是副摄像头插座和GPS电子狗的插座。

屏幕的标号

网友A:
原来我有个凌度相机式的记录仪,老是自动重启,后来自己拆开发现电池鼓包,买了电池换了后一直在用

网友:
拆出来看着挺山寨的

网友:
做工还可以,屏幕看上去清晰度挺高的,不知道分辨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我有个凌度相机式的记录仪,老是自动重启,后来自己拆开发现电池鼓包,买了电池换了后一直在用 ...

我这个电池没鼓包,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外观看不出来。

网友:
第一代360 J501,2015年购买使用至今,唯一缺点就是内置电池挂了,停车几天的话日期会掉!后来买了G600 4G版,501就装在车后面了,当后视记录仪用!中间还买过小米的一代,感觉夜视性能不如501,就闲置了

网友:
凌度买了有8年,掉日期差不多2年才想起拆开换电池,现在还在服役,就是录音没声音,32g tf卡还没写坏....

网友:
我前年从回收站拿到一个陆风f13D,在家试试都正常,只是电池不行了,一直没装车上用

网友:
太暴力了,最后又出画面了?

网友:
“这个记录仪是2020年8月份购买的,到现在用了不到3年的时间,当时花了429元,合每年143元。”
现在连运费¥49块几角一个了:

这价格!真疯了!原80美金!出欧美1080p高清行车记录仪150度广角

  • 价格¥45.00
  • 优惠淘金币可抵1.35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6639537/tb.1997196601.4.27d97484RuCseL&id=701551930693

网友:
丢了吧,这杂牌的垃圾
查了下,芯片是不支持视频压缩的,保存的是二十年前的avi格式纯粹奸商了
而且芯片支持摄像头分辨率是1080p的,一般1080硬件分辨率的摄像头只能录出来720清晰度的视频,正常一般都是用4k分辨率的摄像头录1080的视频

网友:
屏幕挺大,分辨率不 错,看着还挺清晰

网友B:
这个多少像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多少像素的

前2560*1440,后1920*1080

网友:
我手上有个屏幕爆了的,丢了可惜,用又不行

网友C:
我行车记录仪从来不买带屏幕的,增加成本还影响视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行车记录仪从来不买带屏幕的,增加成本还影响视线

建议2个无屏幕,1个好点配置,另1个低配,减少漏录概率。或者买运动相机等小的有屏幕。没想到楼主400多元定制屏幕总成,可惜方案不是联咏96650,不知道感光片尺寸,安霸海思偏贵,全志凌阳质量差。

网友:
可以买6mm导热贴把处理器热量直接导热到屏幕背面的金属背板上面

网友:
还行,,就是使用成本有点偏高。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