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大华HFW4233K监控拆解

楼主(2023-06-12):
废品站淘过来的

整体都被喷黑漆了,这漆应该是双创双修的时候喷墙上的那种漆

网线还被剪了

到宿舍

盖子底下有TF卡槽和重置按键

前塑料片拆下,玻璃镜片都是漆……

开壳,里面就都正常了

主板,待会再细看

尾部的陶瓷配重块,还有两包干燥剂

主板底下有一铁板 起到固定+散热的作用 镜头部分也是一样

电子元器件部分都给它从壳体里拆出来

型号标签终于重见天日了

来看主板,这是与铁片接触的那面,主要的芯片也就是在这面了
主控是海思的3516V300 ,三星K4B2G16 DDR3 256M缓存,25N01G 固件存储芯片

反面带又一个网变,支持POE供电 以及一个TF卡槽
在网变左上角的是瑞昱的8201F 网卡芯片

镜头部分 贴纸这块原先垫有导热硅胶垫 将COMS产生的热量导到散热片上进行散热

将镜组拆下

COMS是索尼的 低感光度

镜组螺纹是M16的(一般的是M12)光圈是F1.6的

还有补光灯小板

外壳处理完后

就往回那么一装,漂亮的嘞

不影响功能就行了,没精力清理那么干净了

完~

网友:
貌似都是差不多的结构,关键是镜头后面的接收器有猫咪

网友:
这个太脏了

网友:
就看中那个20A保险

网友:
不错啊,老板太有才华了,分析得头头是道,我估计就分得清电容,电阻啥的

网友:
怎么还有TF卡槽?能当行车记录仪么

网友:
同款同色电动螺丝刀帮顶!

网友(2024-09-19):
厉害,就是不知道和4433一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