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le48a720电视背光不亮维修

楼主(2023-06-11):
非专业维修!

拆机看之前的帖子,电视背光不亮
插电,用手电照屏幕中间,能看到无信号的字

拆机
1,首先量这里:黑线,红线是+,其他是-
输出好像12v(忘了),先测一下电源板是否有问题

2,拆背面螺丝,壳子去掉,拆边框螺丝(省略)
顺着拆就行

3,液晶面板下面,是几层塑料膜(匀光膜),最后面一层是白色反光板(很脆)
led条在侧面(电视屏幕顶部),但是整条贴在底部的铝架上
如果直接翘应该可以,否则需要揭开反光板,卸掉铝架

4,网购同型号的led条贴上,原步骤装回

5,比较倒霉的是碰住排线了,应该是掉焊了,有一道坏线,不打算整了

网友:
惊心动魄的电视维修

网友:
拆液晶屏必须特别小心,屏越大,越不敢自己拆。

网友:
应该值得碰碰运气。

网友A:
led条在侧面(电视屏幕顶部),但是整条贴在底部的铝架上……)。是上下各一条吗,还是就一条。以前看见灯条是均布在液晶屏正后面,这种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条在侧面(电视屏幕顶部),但是整条贴在底部的铝架上……)。是上下各一条吗,还是就一条。以前看见灯 ...

只有顶上有,左右各1条

网友:
有些厂家排线粘的很紧拆了容易弄出线

网友:
我修过一台65的
把整个背光换了
一个人,所以买了吸屏器

网友:
主要都是液晶屏很大,所以一直没敢拆,怕修好了灯条,弄坏了液晶

网友:
液晶屏很薄很脆弱,拆的时候和装的时候都要十分小心才行。如果有吸屏器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