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船形开关安装,塑料壳开孔怎么做比较美观?

楼主(2023-06-11):
下图这个口是不是开的很不规整,
怎么开孔,才会把孔做的比较规整呢

网友:
先开小一点,再用挫也慢慢挫大...

网友:
美工刀,美工刀

网友:
烙铁开口,美工刀修整

网友:
先用钻头四角定位。

楼主:
你平时都用美工刀开孔么

网友:
掐指一算,还是买圆形开关来换吧

网友:
画好线,手术刀片装烙铁头上切割,效果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平时都用美工刀开孔么

个把孔就用美工刀

网友:
美工刀片烧热了烫

网友A:
推荐个DIY常用的工具,拉花锯,这种场景很好用,电钻先打个孔,把拉花锯一头拧开就可以从孔里穿过去,然后沿着线条锯就可以了,可以锯得非常完美,而且拉花锯也很便宜

网友:
直磨。
旋转锉刀。
美工刀或雕刻刀。
工具越多越漂亮

网友:
小钻头一排排紧挨着钻

网友:
剪个尺寸略短的罐头铁皮条,上燃气灶,后面脑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个DIY常用的工具,拉花锯,这种场景很好用,电钻先打个孔,把拉花锯一头拧开就可以从孔里穿过去,然后 ...

你用这种方法给塑料盒开过方孔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这种方法给塑料盒开过方孔么?

开过啊,之前做移动电源,快充插座什么的就是用密封塑料盒自己开孔做的,手稳一点精度可以做到很高,要求高的话配合锉刀砂纸可以做到你看不出来是手工开的孔,而且这个木材薄的铝板什么的也都可以加工,算是我日常DIY用的比较多的手动工具了

网友:
先钻孔再用刀片修型

网友:
拉花锯拉花锯

楼主:
你用锯开方孔么

楼主:
如果空间小,拉花锯伸不进去该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