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l410笔记本一个喇叭不响及换bios电池

楼主(2023-06-11):
一,联想l410笔记本一个喇叭不响及换bios电池。
首先从简单的来判断有一个喇叭不响的问题 ,这个将显示屏上4个螺丝拆掉就可以撬开屏幕前保护框 ,弯折喇叭线时一个喇叭时响时不响 另一个喇叭是从来不响。为了方便接线用刀片划开喇叭共鸣腔。
二,将上面的8颗螺丝拆掉就可以拿下触摸板换主板bios电池,自己库存的2032电池焊接上去。
三,焊接喇叭线必须拆键盘,键盘下面的几颗螺丝下掉把键盘抬起一点往自己方向拉出来就可以了。
注意螺丝自己想办法记住位置,我是放在有小格子的药盒里面。但还是有点搞错。要有磁性板就好多了。我剩余3颗螺丝无家可归,
还有键盘螺丝要记住,第一次上了长螺丝结果DVD装不进去,被长螺丝挡住了,只好又重新来一次。
具体教程看图片,联想410系列的笔记本基本和这个差不多。

楼主:
纠正应该是8颗螺丝。
有一个拆开DVD刻录机就可以看到.

网友A:
能换CPU的笔记本不多见哦。拆笔记本时我也是用格式盒装螺丝,并用小纸条做好元件部位、数量的标记找按顺序摆放,装回时一般不会错

网友:
旧的笔记本是可以换CPU的
我有一台很老的DELL就这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换CPU的笔记本不多见哦。拆笔记本时我也是用格式盒装螺丝,并用小纸条做好元件部位、数量的标记找按顺序 ...

还有就是一边拆 一边手机拍照。

网友:
有一台笔记本也是要换纽扣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