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5WLED灯泡吧

楼主(2023-06-11):
楼道声控灯用的,用了一个多月就坏掉了,症状就是亮度减半,还忽闪忽闪的,质量也就如此吧

网友:
有芯片,还是可以,仅说这一点,其他另说

网友:
把那个黑芯的短接掉,应该还能用

网友:
散热片太薄,壳体空气流通不畅,不足以支撑散热的要求。热死啦

网友:
滤波电容都不需要了吗
是不是偷工减料了

网友:
声控灯一般是短时间工作,大部分时间不亮,按说对散热要求不高啊

网友:
现在网上买大品牌的也便宜。

网友:
红圈的灯珠是坏的。

网友:
5W热死,现在LED耐热150度了?

网友:
去掉黑点灯珠,换成合适电阻限流,调小到一两瓦功率,给楼道凑合照明算了。

网友:
集成电路恒流源电路还不错,缺点是散热器少了。36V或48V的高压灯珠!

网友:
还在两个备用的在箱子里面吃灰,15年陆续买了二十个。

网友:
电路被简化了,少了几个元件,缺乏保护措施,抗击冲击能力减弱,不能用于声控灯座。

网友:
以前优购物买的飞利浦3w球泡质量不错

网友:
用20欧电阻,LED灯珠是满功率使用的,不坏才怪!

网友:
前几天我也拆开一只,发现只有一只限流电阻

网友:
现在都这样

网友:
声控灯都是间歇性工作的,灯芯烧了说明质量确实不咋地。

网友:
这种灯不贵直接换新的

网友:
这个恒流源电路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