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移动 手电钻电池 版T12

楼主(2023-06-11):
偶尔要在断电或者没有电源的情况下焊点东西,正好手里有个20V的南旗手电钻,还有以前备用的616迷你折光控制版本加三相插头 就有了下面的移动式白光T12.三相头火线,零线开槽,1MM的铜板剪两片,当插头, 上焊锡固定。

网友A:
人才呀,插头太有想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才呀,插头太有想法了

这种欧规三插头别的用处也不是很大,正好给它找个好的归宿,物尽其用.

网友:
616控制板撞进了插头里面,创意不错。

网友B:
感觉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多备几个续航能力挺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多备几个续航能力挺强。

用也是短时间使用,电池够用了.正常就用文宇高频815P

网友:
太随便了,容易短路

网友: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网友:
人才啊,物尽其用,这设计十分的融洽,舒服

网友:
脑洞真是大开啊

网友:
这个创意好,电池功能没能改变,还可以用电钻上,两用的,高!

网友:
很好用的,,相当不错

网友:
这样搞电池功能没能改变,非常好的diy

网友:
恭喜你荣获2023年度最佳创意奖

网友:
我是电池上装一个5.5的插头供电

网友:
学习了,牛人有创意

网友:
欧标插头焕发了第二春,为你的创意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