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移动光猫能不能改成无线交换机?

楼主(2023-06-11):
捡了一个移动光猫我看口是千兆的,不知能不能改成无线交换机呀?我把dhcp功能关闭了为什么还是会分配IP

网友A:
我凹凸了,还有“无线交换机”?

网友B:
做无线AP,这样试试:复位,然后用超级账户登录,重新设置网络,改桥接,然后关DHCP。

网友:
这网变真卡哇伊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凹凸了,还有“无线交换机”?

不就是ap么?

网友:
我遇到一个千兆光猫,按上面的方法改后,做无线AP,2.4G正常使用,5.8G打死不行,始终会分配光猫原机的IP。

网友:
有阉割功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无线AP,这样试试:复位,然后用超级账户登录,重新设置网络,改桥接,然后关DHCP。 ...

还是能获取169.245..的地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能获取169.245..的地址

You must be kidding me...

网友:
现在好点的无线路由才多少钱。。我这里有百兆交换机哈哈。

网友C:
获取超级密码,把里面预设的有关网络的设置全删除,把光猫有线网络设置成路由器相同的网段最后一位数值+1,把dhcp关了,插上原装电源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获取超级密码,把里面预设的有关网络的设置全删除,把光猫有线网络设置成路由器相同的网段最后一位数值+1, ...

超级密码登陆恢复出厂设置也是不行!

网友D:
打算做无线HUB?不就是接入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算做无线HUB?不就是接入点吗?

这是唯一的用途了!要不行就拆散热片卖铝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超级密码登陆恢复出厂设置也是不行!

请再仔细看看我写的文字,好像没写恢复出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再仔细看看我写的文字,好像没写恢复出厂!

恢复完了,就是出厂状态,没有用户信息了也是不行!

网友:
光猫和无线路由二合一,恐怕无法当作无线路由使用。

网友:
硬件应该是支持的就是里面软件就没这玩意儿,你自己能写进去就开干吧

网友E:
无线AP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线AP应该可以吧

不可以呀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