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大佬们帮忙看下颗粒CH0和CH1是不是炸了,顺便给科普下 怎么才算炸了。

楼主(2023-06-11):
大佬们帮忙看下颗粒CH0和CH1是不是炸了,顺便给科普下 怎么才算炸了。 炸了以后怎么办

网友A:
啥问题没有,ce炸了是这个ce的id认出来不属于这个芯片或者认不到id或者开卡时候这个ce全坏块
你这个是板子没洗干净导致其他ce选通时候有杂乱信号错误识别出的id,这个基本自己diy都会遇到,软件会自动忽略掉的

网友:
看样子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问题没有,ce炸了是这个ce的id认出来不属于这个芯片或者认不到id或者开卡时候这个ce全坏块
你这个是板子 ...

哦这样呀。我开这个卡老是 调check ISP mode fail(7A) 这个错误。想跑个RDT 也跳这个错误。有点上头。改怎么办

网友:
没炸ce 正常的

楼主:
嗯是的 3颗 1EC

网友B:
可以开卡的,可能是固件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开卡的,可能是固件不对

这个卡我开过一次了。跑圈不过,还卡系统,无法格式化。

网友:
只开1CE看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