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指针式扭力扳手讨论

楼主(2023-06-11):
现在满大街都是预置扭力扳手,并不是什么结构很复杂的产品,特点是达到预定扭力之后会嘎达响一声,这一类产品很贵,杂牌的都要几十上百起步,贵的几千的都有。 本人一向(穷逼)不喜欢随主流。然后我上拼多二十几块买了一把三山牌指针扭力扳手,研究了一下午,感觉结构原理很简单,感觉靠谱,准确度就不知道了,毕竟没有东西验证。为什么这一种现在很少有人用,欢迎大家讨论一下。
https://v.ixigua.com/UnrqvYm/

网友A:
这东西构造简单、原理也不复杂,但是材料和装配校验就麻烦了、特别是使用一段时间后如何保证精度和如何校验。

网友:
山寨的太多了,根本没有维修手册,给你扭力扳手你也不知道标准扭力,

网友:
几年前我也买了一个

网友:
某些人不会校准不说明不能校准。可以用力与力臂来校准的,简单说就是做一个对称横梁,用铝合金就行,横梁中部与扳手相连,横梁一端挂砝码,根据砝码重力和力臂长度就可以准确知道扭矩值了,用准一些的电子秤来测也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东西就像涡喷发动机一样,原理结构都很简单。关键在于精度,材料,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构造简单、原理也不复杂,但是材料和装配校验就麻烦了、特别是使用一段时间后如何保证精度和如何校验 ...

这时候就需要花一百多校准了

网友:
使用扭力扳手计数只能是个大概,螺丝的承受扭力与工件的设计扭力是不一样的,实际操作也没有那么准确,扭力越大误差越大,按设计的上线规定较为稳妥。我佩服日本的螺丝材质,去松动它,只要听到一声响,手就可以拧动,而国产的却软绵绵的

网友B:
这种扭力扳手,最重要的就是千万不能使用时超出它的扭力范围,就像弹簧一样,一旦超出就会发生不可逆的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扭力扳手,最重要的就是千万不能使用时超出它的扭力范围,就像弹簧一样,一旦超出就会发生不可逆的变形 ...

从来没校准过,也不准备校准,就这样用算了,基本没太大误差

网友C:
以我的经历,用砝码来校准扭矩有几十年历史了,过去在大学实验室这样做,后来在工厂也是这样做,几十年前哪有电子扭矩仪啊,活儿也要干呐。再说了,现在的电子扭矩仪也是由机械结构加上传感器再加上电子电路来读数的,同样存在精度保持问题的,电子扭矩仪也是需要校准的,那还要用更高一级的仪器,更高级的仪器还要由更更高级的来校准,那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在这方面,反倒不如用砝码校准了,砝码的重力是不会轻易改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我的经历,用砝码来校准扭矩有几十年历史了,过去在大学实验室这样做,后来在工厂也是这样做,几十年前哪 ...

我觉得你说的对,你看我新发的帖子,土法检验扭力扳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我的经历,用砝码来校准扭矩有几十年历史了,过去在大学实验室这样做,后来在工厂也是这样做,几十年前哪 ...

现在也是机械杠杆+砝码

现在都是使用高精位电子天秤,采用背靠背计量,0.01级还采用了比例法来校准。

网友:
哪里有土法校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