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一体机,显卡,路由器,音箱,鼠标,小家电

楼主(2023-06-11):
友情提示:都不能讲价,不包括运费。都没有隐患。微信:msce2005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1. 联想12寸小本。i3 350 CPU, 4G内存,120G SATA接口的SSD(里面还能插一个 MSATA接口的固态硬盘)。12寸LED屏幕,带摄像头,读卡器,无线网卡,蓝牙,键盘灯,指纹识别。电池好用!配件包括电源和鼠标。 仅250元!无任何故障!

-----------------------------------------------------------------------------------------------------------------------------------

多个笔记本机械硬盘,500G:40元,320G: 30元,250G:20元。160G:15元,120G:12元。 80G:10元。HDTUNE慢扫全绿
各种无线路由器,10元,15元到20元,都带电源。最好的是WI-FI 6,千兆,50元一套。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技嘉B75M-D3V主板。带i3 3220 CPU,套装合计 100元。不带散热器。该主板使用三代内存,支持前后USB 3.0.全固态电容。带挡板。
GF 440显卡,1G显存,3个接口,40元。GF430显卡,1G显存,2个接口。35元。
台式电脑机械硬盘,500G:25元。HDTUNE慢扫全绿
电脑大耳机,好用,3.5毫米插头。有灯光效果。10元。
笔记本光驱,刻录机,10元一个
直播用的灯架,灯可以变光,但没有手机支架。15元。
台式电脑电源,450W,50元。
台式电脑有线网卡,10元。声卡,1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
16G 寸SSD, 10元。台式电脑,笔记本都可以用。
若干机械笔记本硬盘。120G: 15元。160G:20元。320G:30元。500G: 40元。保证HDTUNE慢扫全绿,无坏道!
名牌鼠标,10元一个。
笔记本内存条,三代,逐条测试无问题。4G:22元一根。无牌
GF430显卡,30元。GF440,1G显存:40元,亮机卡:10元
HP 台式电脑,非常漂亮!i3 3200 CPU, 8G内存,64G SSD+500G机械硬盘。内置无线网卡。前后都有USB 3.0.前面板有读卡器。质量好!做工好!用料实在!260元。

网吧带耳机,15元一个,发光的机械键盘非常漂亮,30元一个。Gf430显卡30元,gf440显卡1G显存40元,白色的多媒体音箱带电源15元。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单天线的无线路由器,6元一套,三天线的路由器,10元一套,都带电源。

2. 梅捷SOYO-H110Z FS全固态V3.0版,主板,配INTEL 英特尔I3 7100 CPU 。 使用三代内存,主板有三个显示接口。好用无故障。带风扇带挡板。可以上6代,7代 I3,I5,I7。板U套装,280元。
带风扇带挡板。支持前后USB 3.0

-------------------------------------------------------------------------------------------------

3.下面的,带红色风扇的主板,是七彩虹主板,带X445 三核CPU,AM3架构。有核显。40元。

-------------------------------------------------------------------------------------------------------------------

第4块是映泰主板,CPU是AMD A8 5600k四核。带挡板带风扇。70元
好用无故障。主板集成VGA口,HDMI口.60元   性能相当于i3 三代,但核显性能比i3 三代强

-------------------------------------------------------------------------

5.下面这个主板,映泰主板,带X641 四核CPU,无核显。有风扇有挡板。50元。

--------------------------------------------------------------
各种电脑配件,杂物,小家电
台式电脑机械硬盘,500G,有3个。保证HDTUNE慢扫全绿。25元一个。

三个500G移动硬盘,2个是USB 3.0的,60元。一个是USB 2.0的,50元。都有线。
电子秤,15元,带电源。
台灯10元,带灯。
移动音箱,黄黑色的。15元
电热水壶,大的15元,小的10元
电子血压计,50元一套,全新。
16a的电源插座,带开关。30元,线长4米。
美的电饼铛,40元,成色好!功能多!
笔记本散热器,10元。
无线路由器多套,小米3C只要30元。其他三天线,450M的,只要15元一台,带电源!
会议用的话筒,15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联想C5030 一体机,i3 五代CPU, 8G内存,240G固态硬盘。23寸屏幕。轻薄机身。免螺钉设计,更换内存和硬盘不需要工具。可以使用普通台式电脑机械硬盘,也可以用固态硬盘。价格:420元,运费40元。

-------------------------------------------------------------------------------------------------------------------------------
清华同方14寸笔记本,成色很好。没有电池。屏幕中央有一个小亮斑,一般不易察觉。
I3 2代CPU 4G内存。320G硬盘,性能不错,屏幕非常漂亮。带摄像头,无线网卡,读卡器,光驱。
配件包括电源,鼠标和笔记本包。240元

神舟i3三代笔记本。精盾K480N。成色好,质量好,无任何问题。
8G内存,128G固态硬盘加24G MSATA的固态硬盘。两个SSD。带摄像头,读卡器,无线网卡。还有DVD刻录机,安装了Win 10和常用软件,运行顺畅,配件包括笔记本电源和鼠标。350元

-------------------------------
斐讯K2P 千兆路由器。20元一套。带电源。其中一个天线的外壳掉了,不影响使用。
音箱两套,30元一套。DIBA,还有漫步者。
台式电脑机械硬盘,500G, 25元一个,HDTUNE慢扫全绿
笔记本无线网卡,10元一个。有5,6个。
16A的电源插座,注意:普通插座插不进去!  线4米长。3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楼主:
联想ThinkPad R400双核笔记本配套的光驱转硬盘的装置,20元。比较厚。

FOCUS投影机,效果好!120元!

楼主:
联想笔记本i5 四代CPU,8G内存,256G固态硬盘。电池不好用了。左上角有个小磕碰。不影响使用,也基本不影响外观。
带摄像头,读卡器,无线网卡,hdmi接口。成色不错,14寸LED屏幕,非常漂亮。没有任何故障,安装了Win 10和常用软件,运行顺畅,价格450元。
全新的理发推子,USB充电。20元
公牛电源插座,25元。带开关。
3A电流,用于72V电动自行车的充电器,锂电池用的。30元
USB口键盘,15元一个,名牌。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楼主:
小型功放有3kg重,50元。
联想ThinkPad K2 62寸小本s350 CPU 4G内存,128G固态硬盘,电池好用,带摄像头,读卡器,无线网卡,蓝牙配件包括电源,鼠标和笔记本包240元。
全新的剃须剃须刀,一套20元。各种电源插座10块钱一个。

楼主:
联想ThinkPad E430笔记本  350元
I3 3Ⅱ0 CPU,8G内存,120G固态硬盘。独立显卡。带DVD刻录机,摄像头,蓝牙,读卡器,无线网卡。配件包括电源,鼠标和笔记本包。
安装了win 10和常用软件。电池能用。14寸LED屏幕

楼主:
先驱860功放260w150元,重量13kg。
多个120G,128G的固态硬盘,价格分别是30元,28元。
两个全新的话筒带线,这一套才20元。
千兆无线路由器,30元一套。
i3 3220 CPU,20元一颗。
漫步者音箱一套,30元。
美的电饼铛,40元。 直径29厘米。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楼主:
对讲机的小耳机这一堆只要10块钱。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楼主:
索尼DVD播放机兼容CD和VCD。支持网口和HDMI,USB。40元,成色好,送大长今DVD一张。
自行车内胎,26的5元一条。20的3元一条。都是好的。外胎估计不会有人要。因为运费贵。内胎可以折叠,运费不贵。、
英语四级真题,原价59.8元。现价10元
4个功放,大的,先驱860, 带遥控器,180元。还有个大的,突出KALAOK功能,150元。无遥控。小的40元,50元,50元的支持USB。
冷暖两用风机,20元。成色好。
台式电脑电源,500W的50元,400W的40元,270W的20元,航嘉。
漫步者小音箱一对,成色好。15元。
联想名牌USB口键盘,10元一个。
电动玩具老鼠,5元。
多个笔记本电源,主要是ASUS, 联想和DELL的。20元一个,有大有小,20-15元一个。还有多个5V,12V,18.5V,14V的电源,用于显示器,路由器等。3,5,10元一个。根据电流定价。
Wii游戏机的电源。好的,30元
电子琴的电源,24V, 1.5A。 20元。是变压器类型的,重。
各种电源线,3元一跟。DVI线,3元一根。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楼主:
多个大功率台式电脑电源,400W, 500W。价格是40元,50元。线长,而且接头全,带8P头。适合背板机箱。分量沉。
台式电脑1T机械眼影盘,HDTUNE慢扫全绿。50元。
GTX 770显卡2G显存好用,无故障。如图GD5显存。有四个接口。无任何故障。工作安静。15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楼主(2023-07-11):
飞利浦BDM3201 32寸LED显示器效果还不错,就是左下角有黑条,影响不大。没有底座。这个显示器的后背比较厚,即使没有底座,它自己也能站立,不影响使用。双接口送电源线,信号线可以发货.运费40元左右.
映泰z87w 3D魔音主板.四个内存插槽自带i5 4590 CPU,带风扇带档板好用.就是不能重启。想重启必须按电源键重新开机,怎么设置都不行。除了重启不方便,正常使用是没问题的。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