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PDD上12V5A台达电源,收到成了山寨,商家说里面电路板是真的!

楼主(2023-06-11):
拆开大家看一下,13块值不值,5A的功率到底有没有?

网友:
adp-36kr,看型号估计是36W的,也就是12V 3A,板子是台达,但是虚标了

网友:
里面看着像台达板,可恶的奸商玩的文字游戏

网友:
感觉是虚标的可能性比较大,供电不足的确对用电器有影响

网友A:
可以根据主电容容量估算一下功率,60W电源主电容容量应该在100-120uf左右

网友:
里面是真板子,就是用3A冒充5A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根据主电容容量估算一下功率,60W电源主电容容量应该在100-120uf左右

写着是 400V 150uf

网友:
假的,12V3A的主板

网友:
板子是真的,那什么是假的呢?

网友:
板子是真的

网友:
不太懂,不判断。磁环上的线圈有点乱。

网友:
可以去投诉他

网友:
这种电源属于旧电源板配新外壳改装的,板子确实是台达的,功率估计有虚标,不过这种品牌老电源板一般有冗余。PDD上很多电源,其实就是YLJ翻新的,淘宝上也有。

网友:
搞个13伏3安的电器用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种,很难说清楚,得专业点的懂行的才行,找平台,多半不专业,很难判

网友:
正板也被玩虚标,向山寨看齐。

网友:
前阵子也在PDD上看到台达12V10A电源想撸一块,但看了评论有一买家拆开说板子是真的,经测试撑死6A根本达不到10A,虚标严重放弃下手

网友:
电路板质量还可以,不过不要满负荷使用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