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水星X30G V3.0拆解

楼主(2023-06-13):
跑去市区的废品站收到的,去找朋友玩,然后路过废品站就进去转转了

收了三个路由器,五块钱一个 都是千兆的

就只讲这个 水星的X30G WIFI6的 我都没想过能在废品站淘到WIFI6的路由器
当时在废品站地上看着也就是平平无奇(同模具的产品太多了),看到千兆的字眼就拿了,结果回去路上一看 我靠!WIFI6
外壳上有很多泥,是因为昨下雨的原因

都处理干净然后放起来

拆拆拆,上盖全卡扣固定,难拆

上盖

怎么进这么多泥沙… 还好拆了,不然这样子用可能没多久就坏了……

这主板都没占多少空间……

拆掉散热片

这… 这面咋空空的没元器件呢…

背面 元器件都集中在这面…
顶部粘着一个陶瓷的是碳化硅散热片 底下是交换芯片 型号应该是RTL8367S

QCN6102 5G无线芯片

屏蔽罩底下是CPU及外置内存

CPU丝印是IPQ0518 这CPU是tp-link定制的
它还有个兄弟是 IPQ0509 与0518的区别就是把缓存内置了
我觉得外置的方便扩容更大的内存 更方便折腾
内存是A3T2GF40CBF 256M
固件芯片是25QU128CH10 16M

散热片是两片叠一起的 之间涂有导热硅脂……

清理干净装回~目前在家里放着用~

收的这个是3.0版本 网上有篇文章拆了2.0的 跟我这个对比起来 散热片缩水了…… 不过能用就行
完~

网友:
2*2的所以是4根天线相当是ax3000速率?

网友:
不是夸张的6/7天线蜘蛛了。
差的天线哪里去了?

网友:
做工有点拉跨吧

网友:
应该进水了吧,清理后没通电试试?

网友:
这真是精减啊。再下去什么也没有了。

网友:
还能使用不?

网友:
五块一个

可自用可咸鱼可积分

网友:
怎么才看到这么多好东西

网友:
这路由器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能想到的精简项目:
1:无线放大器内置,穿墙能力下降
2:交换芯片内置,这个无所谓
3:内存内置,没法改了
4:稳压从开关电源变线性电源,能耗提升
5:同型号版本越大,内存、FLASH越小
6:板子体积缩小,这倒也无所谓
7:交换口从5个缩成4个
8:交换口从8脚变4脚
9:LED越来越少
10:网络变压器变集成的了,这个倒也无所谓

不精简的项目:
1:壳子大小,减板子不减壳子,让人觉得物有所值
   不过同期也推出小体积产品。
2:盒子大小
   原因同上。
3:天线数量
   这个影响购买者的意向

暂时想到这些,好像还不止。
反正我买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加电容和散热片。

网友:
一般的宽带够用了

网友:
废品站里的路由器电视盒子很多,都是用大编织袋装

网友:
水星,不缩水就怪了

网友:
QCN6102,2x2mimo,双核1GHz还可以,比起IPQ0509集成256MB内存这还可以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