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解三星850 EVO 120GB固态硬盘

楼主(2023-06-11):
今天早上刚淘回来的,要价30元说是好的,讲价到20元买下,回家测试是好的,也是正品,不过存储白菜价的今天也没啥用处了,少废话上图:

外观成色一般。

明面上一颗螺丝,贴纸下还有两颗螺丝。

开盖。

芯片特写。

板子背面特写。

健康度88%,接易驱线测试速度很一般,凑合用吧。
谢谢观赏!

补上两张图,上面的是复制一个14.5G电影到这个固态的写入速度,最初几秒在300M/S而后稳定在150M/S左右直到最后。
下面的图是把固态盘的电影再复制到电脑硬盘,反映读取速度基本稳定在四百多兆每秒。网上查到这款硬盘读取速度:540MB/s, 写入:520MB/s。

网友:
哎,SSD这段时间真是白菜了。

网友:
买来当个系统盘是不错的

网友A:
这个盘写入怎么这么低,是不是有什么暗病?

网友:
这个是什么颗粒

网友:
128用起来也才100多点,塞满会变慢

网友:
以后价格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现在SSD白菜价了,不知会不会再涨

网友B:
是不是剩余空间太小了才导致写入这么慢。

网友:
现在SSD白菜价

网友:
容量小了点,仅仅只能装个系统。

网友:
居然是真货

网友C:
空盘写入只有14?要挂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盘写入怎么这么低,是不是有什么暗病?

实际测试了一下,见我新传的两张图,看着还可以吧。

网友:
有缓存啊,不至于这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盘写入只有14?要挂了吧?

可能是测试软件问题,实际测试了一下,见我新传的两张图,看着还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剩余空间太小了才导致写入这么慢。

已经格式化了,应该是测试软件的问题,实际测试了一下,见我新传的两张图,看着还可以吧。

网友:
板子好迷你啊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
这个价位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