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TL494的升压电源测试

楼主(2023-06-11):
改造的TL494的升压电源,原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5273-1-1.html,主要是重绕高频变压器,简单测试一下。

重新绕好的变压器

马拉胶带固定

装板

次级引线重新打孔引出

次级简单打一个整流滤波,用一节电炉丝便于调节

输入12.3V9.48A,输出3.76A

只有一个电压表,同样的输入和负载,输出是23.6V。折算一下,此时效率约76%。马马虎虎可用。可调电源的电流表最大只能显示10A,输入超10A没法计算,但工作没问题,输出到5A也没保护,此时输入估计到15A了。输入从7.5V到15V均可工作。另外这个电路没有输出稳压,输出电压同输入电压波动,基本是在输入电压2倍的基础上随功率增加略降低。

补充:论坛果然藏龙卧虎高手云集,4楼和13楼两位大神一语中的。原TL494的6脚电阻阻值6.8K,震荡电容是472,计算震荡频率约31KHz,实际开关频率约15K,静态电流0.7A,增大6脚电阻为10K时静态电流激增到1.2A。电阻减为3K时静态大约0.5A,此时输出100W时效率提高到80%以上。6脚电阻再降低,静态电流依然随之减少,但是降到1.5K时输出效率反而低于80%。最后确定6脚接2.3K电阻,静态电流0.4A,开关频率约46KHz,此时输出100W时效率超过83%。以前看过很多开关电源改可调电源的方法,有些也是重绕次级,从没有人提过开关频率和电感有最佳匹配。再次感谢两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