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以前买的一个定时器改造问题

楼主(2023-06-11):
很久前买的没改正好手里的定时开关不够了准备改一个,最后2图是买家分享的接线图和后来改进了带开关和灯的,照猫画虎学一下。
开关开应该是插座全部有电,关应该是只在设定时间有电!!!
现在的问题学着他的接法测试三孔插座开关开的时候相位正确,关的时候相地反……求教

网友:
看着好复杂的结构

网友A:
搞个小米智能芯换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小米智能芯换进去

那这不就白买了,主要是没钱

网友B:
定时器几个引脚分别是什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时器几个引脚分别是什么功能

图二看着就是输入输出吧

网友B:
1、2是定时器电机引脚吧?1 、2应该要一直通电,2和3短接后接火线,5脚接负载插座火线,零线公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是定时器电机引脚吧?1 、2应该要一直通电,2和3短接后接火线,5脚接负载插座火线,零线公用。 ...

开关是接15的位置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关是接15的位置吗

图上没看到有开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上没看到有开关啊

最后一张图他的开关接的35,我也这么接的。他只有2孔我要用3孔,所以测试了才发现开关关着相地

网友B:
1 2就是供电脚,给定时开关内部电机供电的,3 5就是个开关,这样理解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后一张图他的开关接的35,我也这么接的。他只有2孔我要用3孔,所以测试了才发现开关关着相地 ...

3、5脚相当于开关两脚,只能接火线进出,你图3的火线没经过开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脚相当于开关两脚,只能接火线进出,你图3的火线没经过开关啊。

图3我的95脚红黄线竖着的是接的开关没拍到开关,最后图他的是土色和蓝线接左边的开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2就是供电脚,给定时开关内部电机供电的,3 5就是个开关,这样理解就好了。 ...

所以我要把进线的零火线和接插座的零火线调整一下

网友:
进来学习 一下,万一用得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2就是供电脚,给定时开关内部电机供电的,3 5就是个开关,这样理解就好了。 ...

调整了进线零火和插座零火顺序现在视对的了,多谢老哥赐教

网友B:
看图3的开关好像并联在3 5上面了,应该串进火线才对吧,定时器好像可以直接输出当开关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3的开关好像并联在3 5上面了,应该串进火线才对吧,定时器好像可以直接输出当开关用的。

是并在35上的,调整了下进线的零火顺序现在就对了,你这个图的开关接法过几天弄第二个的时候试试。感谢老哥了

网友:
很有意思的改造

网友:
这个是机械的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