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路由器相换新 有啥好推荐的吗

楼主(2023-06-11):
家里路由器相换新 有啥好推荐的吗 k3  k2p tp741 都跟不上节奏了 想换里  有什么好推荐的吗

网友:
看这篇文章
https://www.acwifi.net/24687.html

一、100-199元

H3C NX30 Pro,京东199元,但通过有个20元优惠券,179元就可以到手了。如果你的苹果手机担心有兼容性或不稳定的问题,没办法,有些苹果用户总有这样那样的担心。你可以选择博通的AX3000:腾达AX12,在18号179元。中兴巡天AX3000也有179元的价格。

二、200-299元

这个价位,如果能买到AX5400的无线路由器,就尽量选之。比如,XDR5410 299元,还有H3C NX54 299元

XDR5410的5G芯片是QCN6024,内存256MB, NX54用了QCN9074,,内存512MB,所以从配置上来卞,NX54更有性价比。如果要IPv6支持得好一些,那就TP。

红米AX5400千兆版也掉入了299元,喜欢小米的可以在这个区价入这款。

三、300-399元

这个价位可以选择CPU、2.4G、5G三者均衡的产品,比如是XDR6010 399元

如果红米AX6000能降到399也挺好的。能刷个鸡。

四、400-499元

无脑XDR5480 449元

最便宜的双2.5G AX6000无线路由器,XDR6078 499元。

XDR6078是降频版的7986,四核1.6GHz,64字节小包同样能跑满双向2.5G网口。降频带来更低的温度,本来已经够低了。

不适合纠结CPU性能的朋友,虽然日常使用无感。

五、500-599元

XDR6030 599元,现时卖的是V2版本,也就是用了AX6000的高通方案,2.4G和5G均是4x4MIMO,无线芯片用了两颗QCN6024,不过FEM不是高功率的,但胜在是4×4的2.4G,内存是512MB。缺点是全千兆网口。苹果手机用户可以考虑一下。苹果用博通

判定2.4G够不够用,只要随便拿个智能设备,放在距离无线路由器摆放位置最远的角度,能连接上网络不发生断网就行。2.4G不作为高速传输的介质。

信道对2.4G的速度非常大且来得最直接,不要用什么APP看什么附近信道占用,那是浪费时间且最不准确 ,最简单有效的是从1至11逐个换,然后站在远处测速,哪个快就有哪个信道。

单2.5G网口的锐捷X60 Pro 529元,信号比较强。

六、600-699元

无脑XDR6088 699元,强强烈购买的天舟XDR6088,真是要啥有啥,除了硬件,轻舟系列都有行为管控功能,比如网站和好多APP的禁用功能。苹果用户大胆在京东买,如果有不兼容问题,你申请退货就行。苹果手机用博通芯片,追求Wi-Fi传输速度的用户真是比较阴公的。还是不支持160MHz的博通芯片,苦了用户。

双2.5G口的型号,还有一款高通无线方案的,中兴AX5400Pro+ 628元

七、700-999元

没了,就推荐到699元内的吧。再高就只是极少数朋友的预算范围。

肯定会有人问小米7000的,它可以切换双频和三频,且有四个2.5G网口,还有USB口,根据需求选择吧。它的无线信号不要抱有大的期望。

我一直强调要根据自身需求来选择产品,不要只谈产品本身而只字不提你自身的需求。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产品,只有宇宙最强的acwifi。

在自己的预算内选择合适自己的产品,千万不要追求别人所说的好产品。

网友:
我觉得K2P挺好啊,多大宽带就跟不上了,反正小米不推荐,听说锐捷X32不错

网友:
中兴2633
不过据说不能拨号,会被封,只能做路由

网友:
什么应用场景 跟不上了?

网友A:
起码得有个价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码得有个价位

200内  信号不好 穿墙不行

楼主:
准备入两个小米wr30u

网友:
618入了一台中兴AX5400pro+,自己也不懂,感觉可以就买了。wifi信号不错!两个2.5G口还没用,等配上2.5G的网卡再说吧,这个路由的缺点是发热量大,对比之前的红米Ac2100来说是热多了!不过热并没误了它干活,一直用的还行,看以后吧!

网友:
拆换了加风扇的R6300V2(AiMesh体验也就那样:主机周边比较稳;安装回K2P,感觉挺好,低热低功耗稳定安全度夏

网友:
460买的锐捷ax60pro还行吧,之前用的红米2100刷的老毛子,。锐捷信号确实可以,其它的也就那样吧,提升不大,如果你想提升信号覆盖可以考虑

网友:
我觉得够用就好,不必追求最好

网友:
电信版WTA541,便宜

网友:
我家netgear R7000很好用,海鲜市场100左右。

网友:
你家多大的宽带啊,K3  K2p都跟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