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手电钻遇到问题了,求指导

楼主(2023-06-11):
南威3功能手电钻,应该是弹簧导致的扭力下降,现在打滑最高挡手能抓停,需要拆开检查。

问题是这个钻夹头后面扭力盖有4颗螺丝,不拆下来的话外壳就打不开,可是打滑导致现在就没办法拆夹头。问一下大家应该怎么处理,知道的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我的想法是不行就砸了夹头,扭力盖不敢砸怕齿轮箱彻底报废,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一般电钻扭力环不影响外壳拆开吧?是不是你这个外壳前端有一点点插入了功能环里,卸掉外壳螺丝,稍微抬起外壳尾端就可以卸掉外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电钻扭力环不影响外壳拆开吧?是不是你这个外壳前端有一点点插入了功能环里,卸掉外壳螺丝,稍微抬起外 ...

试了感觉比较困难,掰不开外壳,拍大力出奇迹,这个三功能之前没拆过

网友:
看看输出轴端面有没有螺钉固定钻夹头?

网友:
硬撬会把外壳撬坏的

网友:
这个是要先拆电钻夹头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外壳用力还是能掰开的,之前力小了点,壳子打开了,但夹头还是比较难取下来,不像双功能卡簧一拆就能抽出去,这个不太好搞,有冲击不拆扭力盖拿不下来,夹手比较紧,钳子夹着拆不下来

网友B:
扭力档打滑,电钻档不打滑的吧,那么,打到电钻档就可以把夹头拧下来了,也有人出过主意,夹头夹住一个内六角扳手,打反转,靠冲击就可以把夹头拧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扭力档打滑,电钻档不打滑的吧,那么,打到电钻档就可以把夹头拧下来了,也有人出过主意,夹头夹住一个内六 ...

全都打滑

网友C:
螺丝拆掉,台钳夹住转夹头,挂1档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丝拆掉,台钳夹住转夹头,挂1档反转。

齿轮箱已经拆了,夹头太紧没拆下来。齿轮箱里的夹头螺丝杆只能用钳子夹着,一个人力气小没没拆掉,完了找个力气大的帮手再试试

网友:
这种手枪钻的钻夹头,不都是在夹头中心有一个反丝固定的吗,拆掉螺丝就可以取下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齿轮箱已经拆了,夹头太紧没拆下来。齿轮箱里的夹头螺丝杆只能用钳子夹着,一个人力气小没没拆掉,完了找 ...

那个扁轴用大力钳应该可以夹得住,再不行就得做专用工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扁轴用大力钳应该可以夹得住,再不行就得做专用工具了。

你说的这些没有,手头就老虎钳能夹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些没有,手头就老虎钳能夹住

你大概没用过大力钳,大力钳比老虎钳的力气至少要大几倍,玩工具不能没有大力钳。

网友D:
注意!钻夹里面螺丝是反扣的.

网友:
输出轴端面有没有螺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钻夹里面螺丝是反扣的.

夹头螺丝早拆了的,干活工具螺杆夹头紧了点

网友E:
齿轮箱都打开了,不用再纠结夹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齿轮箱都打开了,不用再纠结夹头的问题

要换或者处理一下扭力弹簧,必须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