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曝光] 真坛友OR伪坛友-某LED照明你好意思说这话吗

楼主(2023-06-11):
大家按平台规则来,不要说坛友之类,生意是生意,不亏不欠,这个是两码事

这话谁说的?你怎么不放出来截图?这会儿在这真坛友OR伪坛友了?有这么双标吗伙计,是不是看我没发帖点你以为我就不看论坛的?
想不到你还好意思发帖点我,大半夜的看得我想笑
怎么不把我评论图片放出来,让大家看看你的“全新”的定义?

不和你计较就是真坛友,和你提点意见就是伪坛友,揪着快递问题不放你可真有瘾伙计

楼主:
完整某宝沟通记录

楼主:
能进他店并且有意下单,首先就是出于对坛友的信任。然后他推荐你的30W大灯,是,我没仔细看描述,到手灯太大用不了,但是我觉得他有义务提醒,这个灯不是普通家用灯,加上转接头之后长度重量一般的侧壁装灯头承受不了,只能吊装或者座装,这样我绝对不会去拍这款灯。
再说退货,要求我“同时要包装好,避免运输途中破损”,我拍照片、视频证明我打包发货没问题,这难道不是合情合理?谁知道他哪根儿神经不对就开始了科普之路?我是你的顾客,作为卖家有必要这么强势和顾客锱铢必较针锋相对????
我拿你当坛友你拿我当什么?

网友:
物流过程有问题确实是发货方负责联系的,赔偿也是赔给发货方的。

楼主:
我发视频图片的同时有声明过“退货前拍图片和视频,就声明产品有位问题与买家无关,自己找快递去”?
擦亮你的眼睛好好看看聊天记录,我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这话?即便我边录视频边说了又能怎样?你收到的不是完好无损的灯?还不是故意拖到自动收货才退款给我?搞的好像自己是受害者
我觉得某位坛友的回复很到位,节选一下
……你没经过人家同意拆包装的行为再怎么解释都是你的不对,赖不到买家头上。别把你自己包装的像个圣人,是你违规不是买家违规。上纲上线的是你,我觉得这件事情买家退货没有任何问题,他是说了退货快递弄坏了让你自己去找快递,但是毕竟实际上没有坏,然后你就盯着这点上纲上线说买家多不好,你多伟大,这不搞笑吗?……

还有截图最后,“应该多收一份运费”,说的真好我很赞同,祝你店铺早日五皇冠

网友A:
物流有问题确实是发货方负责联系的,赔偿也是赔给发货方的。就算你拍照片视频也还是发件方的责任,万一物流真有问题,你让收件方扯皮确实没意思。因为快递那边也会踢皮球让收件人联系发件方,让发件方和物流谈,这个没啥争论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此次收货收件方当场拆件验收,发现灯泡破损,然后拒签。拒签之后物流肯定是退回发件方,然后发件方追责物流赔偿,快递赔偿货物金额给发件方,是不是这样就很简单了?好在收货没问题。你两个就是缺少沟通,一个卖的以为买的都看清楚了,一个买的以为卖的肯定会提醒。说实话,如果卖家不拆包装直接寄,那就是买家单方面7天无理由,没啥好说的,买家退货该付运费就付,这次卖家该长教训了,各打50大板。

楼主:
整个事件的,我对坛友(某LED)的信任,下了单买了灯,他货不对板(描述全新彩盒,到手无包装、划痕/残胶),仍然出于信任没有全部退货只退了用不了的大灯(就算能用,我作为买家七天无理由退货),一句有问题你找快递,我成了千夫所指被论坛点名,他成了受害者
最让我意想不到的事,他怎么好意思拿“坛友”来做标题,真是万万没想到
这个差评让我觉得我给的一点都不过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物流有问题确实是发货方负责联系的,赔偿也是赔给发货方的。就算你拍照片视频也还是发件方的责任,万一物流 ...

我也是淘宝卖家这个规则我懂。他提醒我退货包装好,拍视频照片只是想证明我包装没问题,没有别的意思,很简单,之所以说让他找快递多少带情绪了。

网友:
视频呢?没视频没真相,没视频不能乱判

网友B:
各打五十大板的事  有什么好纠结的  拆了包装是卖家的错  原帖也一直致歉了  也同意退货了  退货的途中万一破损责任在买家  谁寄件谁负责找快递的逻辑是必然的    “你收到就是块砖头那是快递的事与我无关”  这句话更是强盗逻辑  这句话以及最后的差评我觉得才是卖家挂人的最根本原因

网友:
看完了,其实质量应该没问题,主要是沟通的问题。

我以为你懂。。。你以为我应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淘宝卖家这个规则我懂。他提醒我退货包装好,拍视频照片只是想证明我包装没问题,没有别的意思,很 ...

呵呵,你这话有点意思,【之所以说让他找快递多少带情绪了】,淘宝这么多年,还没听说物品有问题找收货方的,这不是带不带情绪的问题,你打心里就没有想把这单退货应该尽到的责任揽下来,说难听点你是心知肚明,想完全把责任推给卖家,难道你就没有一点问题?
购物前的沟通非常重要,这么重的物品,以至于脱去外包装,来来去去任谁都烦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你这话有点意思,【之所以说让他找快递多少带情绪了】,淘宝这么多年,还没听说物品有问题找收货方 ...

“想”把责任推给卖家,和把责任推给卖家是一回事?你连我怎么想都能看透,看不到我怎么做的?我是没有好好打包还是说他收到退货有问题我没有与他协商处理?论迹不论心听过没有?
卖家一来发货无包装二来以次充好这就一笔带过不提了?逮着你以为的“我想”无限放大?他收到的退货可有问题?还是有问题我没有处理?我想和我做是一个概念?卖家是实打实的做了你可看到?合着我拿卖家当坛友卖家拿我当舔狗还是我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打五十大板的事  有什么好纠结的  拆了包装是卖家的错  原帖也一直致歉了  也同意退货了  退货的途中万一 ...

我是强盗逻辑,您说得对,但是我有对卖家造成任何实质性损害吗?是我退货包装不到位还是我发了块砖头过去?咱就是说他货不对板并且没有事先告知这是实际发生的,作为坛友我选择接受。我“强盗逻辑”没有对他造成任何实质影响对吧?他一句轻飘飘的退货,我损失的是发货运费+退货运费不是吗,这根源是我的“强盗逻辑”吗?

网友D:
明明知道是巨无霸,很重自己还要买,买回来才发现灯头受不了,这责任不该是你的吗?人家给你退货要求收到完好物品有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明知道是巨无霸,很重自己还要买,买回来才发现灯头受不了,这责任不该是你的吗?人家给你退货要求收到完 ...

一、七天无理由,我有权利退货,谈不上责任不责任。
二、“要求收到物品完好”,没错,我发图发视频证明我打包没问题我有错?哪怕我说我要退回去一堆垃圾,我做了吗?卖家收到的退货可有问题?
三、拜托吃瓜认真点,卖家货不对版高高在上只字不提这可不兴啊坛友。
给他差评1是货不对版,2是态度不行,3是退款拖到自动确认,我给这差评没任何问题,当然他对我的回复“有问题找快递”不爽来坛里点名也是他的自由,但是建议咱吃瓜弄清来龙去脉再来评论。。。

网友E:
这个我不太认同,根据你的描述,卖家推荐使用大功率的,你也同意了,怎么会有货不对板只说呢。但是卖家如果把照片发给买家,用原包装,就可能避免一些后续纠纷。卖家以为买家是懂的,谁知道会出现这问题,卖家有点大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不太认同,根据你的描述,卖家推荐使用大功率的,你也同意了,怎么会有货不对板只说呢。但是卖家如果 ...

买了三款灯,退货是一款,货不对版是另一款圆球灯,卖家描述全新彩盒,到手是无包装+划痕+灯体残胶,并不是退换这款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