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IY完美头盔蓝牙,单按钮实现暂停播放、选曲、音量、电话,手感完美!

楼主(2023-06-11):
1:单位远,通勤时间长,一直想实现蓝牙听音乐,试过有线耳塞,带线蓝牙耳塞、单耳入耳蓝牙,双耳入耳蓝牙,效果都不理想。后来看到高端的维迈通头盔蓝牙,看效果真不错,再看价格无语。后来一直留心合适的蓝牙板,维迈通安装方便,音质好,但是按键小而集中,手感不好。对标功能要求如下:双耳立体声、大单键实现播放暂停、前后选曲、增减音量,音量一定要大,还要蓝牙接听电话、C口充电。
曾经试过淘汰的蓝牙板

2:最终发现一款蓝牙板,配合左右复位开关旋钮,旋钮开关、更换下的水果电池、C口充电口等完美实现预想的功能。

最终成品

3:老兰家发现的Energy BT1蓝牙板,立体声、三按键、带麦克风、MICRO充电,好像是博通的芯片,音质还可以,比不上CSR,不过可比杰里好多了,够用了。

左边是三个控制按键,上面短按音量加,长按下一曲,中间播放、暂停和配对、下面音量减上一曲。右面左右声道、电池、充电口。

4:重点来了,左右复位旋钮开关,配合对讲机拆下的大按钮,复位弹性十足,回位手感非常好,戴手套也不会误触。细节图右边中间共用公共端,左右复位两路连接蓝牙音量加减,左边按下一路连接蓝牙暂停播放按键。搜遍全网只有2-3家有售,和波段开关尺寸和外观很像,注意区别。

5:电源开关,一端接电池正极,另一端接蓝牙电池接口,不用就断开不会费电。搜遍全网没有这种单独的旋钮开关,都是三节同时带电位器的,尺寸太长。废旧对讲机上拆了一个,把两边固定销拆开截短,再把电位器那节拆了,最后变成2节单开关功能,虽然还是有点长,但能接受了。

6:水果6s换下的电池,找到正负极焊好PH2.0接插头,瓷砖胶固定。

7:40mm左右喇叭单元,背面粘上拉毛。

8:C口充电接口

9:所有配件全家福,等待装配。

9:安装结束,电池背后亚克力胶粘在后部中间,电池开关按钮稍微有点突出,不过影响不大,左右声道正好卡入头盔耳朵凹槽,头盔脱戴毫无影响。

10:安装完成,实际使用已经几个月了,开电源,过一会连接手机蓝牙,播放音乐后上车,音量比杰里芯片蓝牙大很多,不管路上噪音多大都很清楚,音质见仁见智,只要音源好,能听清楚清脆清晰的高音,电话接听和结束也很方便,往下按一下那个左右复位按钮就可以,里面应该是一个锅仔片。音质最关键调节音量和上下曲实在太方便了,手指轻扭,收放之间功能立达,这种弹性的感觉非常爽。另外水果电池效果也不错,就算是淘汰的电池,每天1小时,可以坚持1个月。总之这次改装很满意,惠而不费,上车听音乐变成享受,路途不再无聊。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他永远不会堵车,嘟嘟嘟嘟的~~~~很快就到家了!!。

网友A:
想法不错,但是原件漏的太多,万一......会不会增加伤害?

网友:
喇叭用1寸的扬声器(不少耳机单元)效果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法不错,但是原件漏的太多,万一......会不会增加伤害?

假如......万一,电池那啥了,估计头盔都来不及脱

网友:
后脑勺顶着一块电池,想想都觉得不安全…

网友:
电池在头盔里面,万一……

网友:
用那种诺基亚最常见的BL5C电池不好么?这电池有点。。。

网友:
有想法很不错。

网友:
漏电啥的都是笑话    你这样欺负烂苹果的爪机电池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小心它发脾气  到时候可能是头皮烧伤

网友:
我就知道大家和我一样,第一想到的是安全!不知道骑车听音乐会不会分神,电路板上插件太多,这些用泡棉包起来

网友:
注意安全吧

网友:
创意不错
和楼上的一样,我也想着电池在后脑的问题。

网友:
其实把蓝牙耳机放在头盔里就行,音量,开关等一些控制旋钮放在在车把上更便于操作。

网友:
这个牛逼小心电池爆头

网友:
我前面一直考虑DIY一个头盔蓝牙耳机   你是把我需要克服的困难全体现出来了。

楼主:
怎么都在注意那块电池,我已经感觉到头发被烧着,头皮被烧焦,我的头马上就要爆炸。我不是电池的设计者,也不是生产商,安全问题我能做什么,我深深感到了无力感,看看这些组件,都是历经市场检验的成熟产品,我只是把他们无脑组装在一起,水果原装电池本身带保护板,我选择相信它的质量。我就舍身做这个小白鼠,要是电池爆炸只要我没死,一定上来回帖,告慰关心它的兄弟们。

网友B:
其实挺实用的。我和他们关心的不一样,我也骑过摩托上班的,头盔本来下雨也是能用的,然后你的C口和开关,下雨了,怎么办?就算当时没事,时间长了也会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法不错,但是原件漏的太多,万一......会不会增加伤害?

你是说蓝牙版上很多圆点是吗,那不是漏装原件的焊盘,是测试针床用的测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挺实用的。我和他们关心的不一样,我也骑过摩托上班的,头盔本来下雨也是能用的,然后你的C口和 ...

是的,只有骑车经历才知道,已经几次下雨用过,大雨穿雨披不能带头盔,大雨会遮盖面屏,看不清路。小雨问题不大,已经买了C口防水塞,价格不贵。2个开关的密封性不错,接缝处比较紧,就是开关帽里面会短时间聚水,不过旋钮是塑料的,轴是金属的,很快就干了。要是真坏了,就去对讲机上拆。折腾就是这么豪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