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硬改华帝806D蜂窝式燃气灶发现漏气为那般?

楼主(2023-06-11):
      缘起两年前同事送的一个华帝高端燃气灶给我,它买了一个新华帝炉,这个就转让给我,此炉为高端灶头,采用二合一单针点火,蜂窝式燃气炉头,但因为我住老城区未有管道燃气,看了几个视频,说更换燃气喷嘴即可实现液化气使用,改装起来一发不可收拾,原有的炉头,两个开关阀体,都因年事已高不怎么好用,于是我逐一更换掉,把面板玻璃拆掉,把里面擦得干干净净,(本人有强迫症,不搞干净不舒服),原主人使用保养得当,炉具也保持得比较好,适逢今日更换液化气,发现减压阀漏气,于是致电煤气公司派人来更换减压阀,顺便把这个长期备受冷落的高档路具拿出来测试, 通气后,连续两次发现左边阀门周围有漏气现象,,表现为扭开开关,燃烧几秒左边阀体周围突然燃烧起来,很奇怪的想象。师傅说从未见过如此怪的。。关闭测试也无检测到有 漏气现象,,用肥皂水也测过,又用专用测试漏气工具测过无果,,只要通气五秒,左边阀体附近就突然燃烧起来。。。

    最奇怪的是两个阀体都是华帝售后店买。。灶头都是新的。。  难道说我更换火嘴时密封胶打的不好? 四个火嘴 ,阀体连接处都有704密封胶封住。。 见图,右边接驳喷嘴的胶比左边的胶还要少点。。但出事漏气反而是左边开关阀体。。。  给华帝门店客服咨询。。他说阀体不可能漏气,,都是风门位置漏。但每次通气又都是阀体周围漏气燃烧。。。

      现在都想不明白那里漏气,,难不成新买的阀体漏气?现在扔也不是,用也不是?毕竟大部分东西都是新的。。。 敢问各路英雄,有无人能指点一二。。。

毕竟炉具涉及到安全使用问题。。。我都会很小心处理,,能够密封的地方基本都打上704胶,现在就是个鸡肋啊。为盼指引

网友:
在哪里漏气?你标注出来,大家也好帮你分析啊。

网友A:
起火的位置在哪里?你标注一下啊

网友:
管和阀安装的不合适,会不会是胶堵了?

网友:
是不是胶打多了的原因呢?重新打胶密封看看

网友:
最后一张图扣的进深不一样,是不乱扣或喷嘴有问题,还有炉体有问题进出气部分有阻塞迫使混气在节气阀处溢出

网友B:
应该是开关总成出气口管子没上好,就是那两根铝管,按理说高档货应该用铜管,这个应该是铝的吧

楼主:
这帖子发出来已经很多天,以为没有人会搭理我了。 好。我把图片再发一次,注明漏气的地方给大家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火的位置在哪里?你标注一下啊

是左边阀体周围,,通气一会才会燃烧,用检测工具捡了几遍都没发现漏气,,但是燃烧时间长,它就突然燃烧,还是有漏气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开关总成出气口管子没上好,就是那两根铝管,按理说高档货应该用铜管,这个应该是铝的吧 ...

对,就是铝管,哪有铜管现在。。。。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帖子发出来已经很多天,以为没有人会搭理我了。 好。我把图片再发一次,注明漏气的地方给大家看 ...

图编好又没发出。。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左边阀体周围,,通气一会才会燃烧,用检测工具捡了几遍都没发现漏气,,但是燃烧时间长,它就突然燃烧 ...

你把旧阀换上应该就不漏了

网友D:
什么叫漏气,就是沿路管子有孔有裂缝让煤气跑出来,你看下哪段漏气,就整段换出来就行,加点橡胶垫密封住漏气处。再接口密封处,缠点生料带进去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叫漏气,就是沿路管子有孔有裂缝让煤气跑出来,你看下哪段漏气,就整段换出来就行,加点橡胶垫密封住漏 ...

感谢提醒,,事前我是做足功夫的。打胶打得满满当当的。也不会封住出气口,阀体是新买的。。。难不成就是阀体问题。。。。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旧阀换上应该就不漏了

我也这样想过,,原来的阀体已经损坏,拧坏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这样想过,,原来的阀体已经损坏,拧坏的。。。

右侧旧阀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右侧旧阀呢

得了再买一个,拍好视频把笫一个退了

网友:
漏气阀体的两颗螺丝拆下,里面有个锥台的铜件叫什么来着?这个锥台中间有根铜针,按下开关准备点火时这个铜针会下移,松手时铜针在弹簧作用下复位,这个铜针上套有个胶圈,估计是缺了这个胶圈或者是胶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得了再买一个,拍好视频把笫一个退了

这样有点哪个

网友:
也有可能是管道里面有异物,造成的回火,这个比较危险,把炉头都拆掉,用高压气从阀门这边吹,把管路清理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