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基于廉价TPS61088超大功率增强型焦耳小偷(已完成输入720mV/3.88A,输出3V/600...

楼主(2023-06-12):
PCB如图:

初版成品测试图:

测试图:
a,电源输出电流

b,输入电压(去除线损)

c,LED灯电流采样电阻(1R*3)两端电压

d,LED灯电压

根据上述参数可计算在0.77V左右输出约1W功率时,效率只有63%多点有点低于预期。后续可能需要对参数进行优化。但已经初步实现一个更大功率的增强型焦耳小偷目标了。TPS61088在0.7V左右的电压下工作良好,有点超出预期。

今天再次进行潜力测试,输入电压调到720mV,输入电流已经接近3.9A,输出拉到600mA左右,电压3V,可持续工作,变换器部分不热但LED要烧起来了。
e,测试图:(电流太大线损严重,故直接接到电源输出端子)

f,PCB正面细节

网友A:
这叫焦耳强盗了,哈哈

网友:
低压大电流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叫焦耳强盗了,哈哈

还有更强的就叫焦耳劫匪

网友:
这是做什么用的啊

网友:
2楼·有才,焦耳强盗

网友B:
各位亲,传图的时候还是修剪一下分辨率吧,我50M宽带看图居然转圈,这图得多大啊。

个人建议画幅宽度1280到1440左右即可,用ACDSEE之类的可以批量转换啊,

网友:
我想知道连遥控器都不能用的情况下,还能偷多少?

网友:
哈哈,眼镜博士怎么玩上这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位亲,传图的时候还是修剪一下分辨率吧,我50M宽带看图居然转圈,这图得多大啊。

个人建议画幅宽 ...

我的图片,全部编辑为576*432的。

网友:
焦耳恐怖分子

网友C:
这个和超级电容是绝配,超级电容放电的时候电压一直下降到0V,用这个电路可以做单节超级电容点亮LED的手电筒,一直用到接近0V,最大程度放电

网友:
不知道原理

网友:
焦耳强盗,2楼说的太贴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位亲,传图的时候还是修剪一下分辨率吧,我50M宽带看图居然转圈,这图得多大啊。

个人建议画幅宽 ...

平时简单编辑用自带的画图处理图片都够用,我已经好几年没有用ACD了.

网友:
把你的电路原理图发上来看看和小偷比有啥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和超级电容是绝配,超级电容放电的时候电压一直下降到0V,用这个电路可以做单节超级电容点亮LED的手电 ...

好像也只有这个用途了。

网友D:
为什么。。tps61088的地没有开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tps61088的地没有开窗

所以这就是我拿到板子后打磨了半天的原因。
已修正。

网友:
61088以前在快充刚流行的时候可是贵上天价了,现在真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