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记录贴,也来跟个风,钎焊修复JBC245烙铁头

楼主(2023-06-12):
主角是海鲜市场100包邮买来的10支二手发热芯,到手10支里有3支是没有穿孔的(可惜其中有一只烙铁头松动了,只能取发热芯),去除氧化层就上锡能用了。剩下的取发热芯。

下面开始进入正题
第一步,取出发热芯.
我没有角磨机那危险玩意儿,只能使用最原始的工具--锉刀
直接拿着烙铁头在锉刀上磨,先把外面一层铁皮磨断取下来,然后打磨烙铁头,没多久就打磨到了铜芯,这里可以看到原厂的镀层还是挺厚的。

磨到露出一点发热芯的不锈钢壳后,就要小心打磨了,别把发热芯弄坏了,磨到大部分铜芯断连就可以用斜口钳尝试把头子取下来了。

发热芯取出来后砂纸稍微打一下,妥妥一支精品发热芯

依法炮制,收获发热芯若干 就是有一只头部是灯笼型的,和别的不一样,让我十分疑惑,希望有知道的坛友能解答一下

第二步,准备936头子
依据个人情况准备几个936烙铁头,加工成合适的长度。
我买的是宝工的头子,再加几个国产的拿来练手,毕竟之前没有钎焊修复的经历,还是先来两个练练手比较好
淘宝5块买一个迷你的铜管切割器,把936头子割掉一些,取出里面的不锈钢管套,再用手钻给它钻一下,把切口的毛边去了,钻出铜色,也方便焊料封口。

第三步,开干!!!
焊料我选的是淘包签到红包1块6买的进口哈里斯焊条(别问为什么不用银焊条,问就是我12块一根买的,结果没多少,被我练手用完了

加热工具当然是贫民版本的丁烷气罐加喷枪,配合签到红包,10块以内可以搞定一套

开始加热之间,先把936头子内部和发热芯外表用不锈钢助焊剂(酸)擦一擦,去除氧化层,然后填充大概50%的焊条和少量助焊剂(银焊粉)。
之后开火烧,用尖嘴钳或者陶瓷镊子夹着936头子去烧,烧到烙铁头暗红的时候把发热芯也放过去预热,等936头子发红,里面焊料也融化了之后就可以把发热芯插进去了。
插到位之后,把发热芯左右旋转几下,让焊料和发热芯,936头子融为一体,然后移除火焰,调整发热芯的角度,尽量让发热芯和烙铁头在一条直线上。等降温之后就可以上锡测试了
忙活一下午,两个练手的头子,焊上又取下,换个头焊,都反复的焊上又取下来不下3次,最后成品大概就是下面的样子,刚开始手生,后面熟练之后品相应该会好很多

做好之后烧水测试,此时电压22V,推算功率在180W左右,温度85度,还不错视频太大,不知怎么放上来,就看一下截图将就下吧

楼主(2023-08-18):
采纳坛友的建议,把磷铜焊条丢了又买了20%的银焊条,直径2mm的才12块钱,可以焊好几十根
采用20%的银焊条,新嫁接了两个205的烙铁头,一个大刀一个8c大马蹄大热容是真爽啊,大面积铺铜也是沾上就化
等有时间了再在评论区放图

网友(2023-06-12):
不错又能用几年

网友:
动手能力太强了。

网友A:
这样改后应该比原装的热阻小。

网友:
原来换国产头就是这样生产的呀,学习了

网友:
楼主发帖好有喜感

网友B:
T12是不是也能这样焊

楼主:
哈哈,没怎么发帖,让大佬见笑了
我还是看了大佬你发的嫁接245和T12头子的贴子之后才决定自己动手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T12是不是也能这样焊

可以,之前就有大佬发过贴子,割头焊接用936,套筒焊接用907。

网友:
原装发热芯那层绝缘陶瓷导热真是比国产还不少,国产发热芯做好了烧水也就180度上下,新国产头子压接工艺不行直接用10分钟接缝就氧化了,不改造基本没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改后应该比原装的热阻小。

原装烧水130度左右,压接没法和钎焊比~

网友:
讲解的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
这动手能力真不错

网友:
学到一招,估计一看就会,一看就废

网友:
真是翻新专家

网友:
很有成就感的说!

网友:
讲解的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
好个动手能力。

网友:
很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