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拆了一块爆红的东芝128GB固态搬板重生,顺手测一测

楼主(2023-06-12):
去年年底帮朋友升级电脑,在某宝上搜了很久,最终换了个i5-4690 ,并加了一块128g二手大船固态,速度大为提升,但是最近又慢了,启动和打开软件都有明显卡顿。

随便测了一下,CPU肯定没问题,问题出在固态上:

扫描出大约有1/3的红色区域,速度严重偏低,最低只有2-3兆。这个盘已经用了近5万个小时,写入量有2百多个PE 。
不知道这个读写数值有没有修改过,将就着看吧,给朋友耐心解释,固态颗粒不稳定了,搬板可以解决,于是开干:

原本以为这种老货应该是8ddj或者8ddk的颗粒,没想到居然是8dfl,最神奇的15nm,这个颗粒的寿命至今仍是个迷……
拆下颗粒,先用903测试架,看看新增坏块有没有惊喜:

用123.06.10021可以正确识别型号,可以读取坏块数量:

只看了两粒,似乎都有点多,本来打算贴到一块杂牌46xt上面,土狗和ce也从网上找到了,可能没有焊接好,短路

重新换了一块创见msata的板子上,原来的主控第四个通道识别ID错误,又换了一个创见主控,正好测试下是否正常:

正常识别,跑下rdt,46en的坏块数可能要准一点,ecc设置为20,其余不管:

结果看到了,rdt失败,体质确实已经不行了,和以前几片自己用的9ddl颗粒相比,那个是可以跑过20的。
不管怎么样,总要试一试,先按最小容量开卡,清空rdt记录,然后再按正常120g开卡,顺便跑个圈:

结果正常,在外接1153转接卡中,读取和写入速度都正常,最后看看最有说服力的数据:

全盘一次PE,120g,C3涨了153,不算很高。

最终结论:对于这种爆红的拆机颗粒,搬板是能用的,但是这种似乎磨穿的15nm颗粒,还能坚持多久,有待以后再验证。

网友A:
东芝hk4r,480g的才不到一百元,买这个128g的多少米呀?

网友:
便宜买来操练技术。

网友:
固态白菜价了

网友:
120g不值得折腾了

网友:
120G刚好够装个系统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芝hk4r,480g的才不到一百元,买这个128g的多少米呀?

当时有点贵,也是不到一百元

网友B:
谁让你这么扫的,这软件是测机械硬盘的

网友:
我去年买了一块512G,当时寿命只有65了,前不久搬颗粒贴到七彩虹xt改的en上面,可以正常识别开卡,但是就是跑圈一堆错误,rdt也跑不过,4贴倒还可以过跑圈,但smart里面会有一堆坏块替换数字。
8贴就完全不行了。

网友C:
楼上说得对,这软件测试SSD并不合适,不过楼主的技术还是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得对,这软件测试SSD并不合适,不过楼主的技术还是杠杠的。

这个也确实不适合,主要是看看写入200多个PE的垃圾颗粒,到底能烂到什么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让你这么扫的,这软件是测机械硬盘的

朋友反映最近特别慢,启动系统,打开软件无法忍受,随便扫一下,发现有些区域的确很慢,我也并不是去查看有没有坏道,所谓扫描速度如果有远低于平均值的就是颗粒已经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反映最近特别慢,启动系统,打开软件无法忍受,随便扫一下,发现有些区域的确很慢,我也并不是去查看 ...

写入很低就是要坏的前奏

网友:
固态白菜价了,120g不值得折腾了

网友:
现在自己焊接 倒腾都没必要了吧!

网友D:
这个不能看写入量应该看ad。也许有的使用不当写入放大倍数在十以上。看ad已经是报废颗粒,,这个颗粒最好上2258 XT开成slc模式Ecc应该能过10

网友:
羡慕楼主的好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能看写入量应该看ad。也许有的使用不当写入放大倍数在十以上。看ad已经是报废颗粒,,这个颗粒最好上22 ...

还是您说得最精准

网友:
16年的盘,5万小时,相当于工作了6年到22年没停歇。
这种盘都是服务器上用的,本来也是到寿命了,现在出问题也纯属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能看写入量应该看ad。也许有的使用不当写入放大倍数在十以上。看ad已经是报废颗粒,,这个颗粒最好上22 ...

还有两片efl的,开成slc能过6,体质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