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施耐德漏电开关(Schneider Easy9 C16 Vigi)

楼主(2023-06-12):
用料一般,接触片是铝包铜,接线端是铁的,只有磁吸开关线圈和连接软线是铜的

网友:
看防伪像是假的

网友A:
接触片是铝包铜?如果是正品施耐德,那就很无语了。

网友:
如果是国产的很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触片是铝包铜?如果是正品施耐德,那就很无语了。

是覆铜钢带,可以提高产品的机械寿命和电寿命。

网友:
来,跟我读,空气开关。空开。微型断路器。

网友:
这开关只能暴力拆吗?

网友:
这个牌子也算不错了,怎么也偷工减料

网友:
是正品!我拆过施耐德的交流接触器,接线端也是这种结构,感觉是铁镀铜!

网友:
不是漏电开关不是漏电开关

网友(2023-07-21):
这是e9系列的吧,听别人说这个系列跟正泰差不多,要r,a系列的会好一些

网友:
难道是山寨的

网友:
另外一边什么样?零线是直通的吗?

网友(2024-04-25):
好奇1p+n内部是怎么样的

网友:
不是漏电开关吧?

网友(2025-01-15):
这个是空气开关,不带漏电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