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15B+电阻档为零欧 MV档为无最大显示

楼主(2023-06-12):
无图纸的表,如何下手,检查保险管整流输入均无问题,直流电压档测量不了,输入电阻网络正常的。偿试用3V电压通过电阻网络分压的最后一个电阻输入有显示,电压,不准。检查电阻分压网络那几个完整的,能否判断IC已经挂了?

网友:
很大可能哟

网友:
F开头这是福禄克吗,也烧芯片吗

网友A:
98O24芯片15B+、17B+电路原理测绘图,只能帮你到这里了,也给维修这表的师傅们一个帮助!

网友:
现在你提供的信息还不能确定芯片挂了。检查一下基准和各电源轨电压。
先在dcv输入3v,测一下pin25对地电压,就是接10MΩ那个pin

网友B:
现象要描述清楚
MV档为无最大显示,什么意思?
电阻网络分压的最后一个电阻输入,哪个电阻? 10MΩ?

网友:
拍个图不就清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象要描述清楚
MV档为无最大显示,什么意思?
电阻网络分压的最后一个电阻输入,哪个电阻? 10MΩ? ...

MV最大了,正常是不输入0MV,目前满屏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象要描述清楚
MV档为无最大显示,什么意思?
电阻网络分压的最后一个电阻输入,哪个电阻? 10MΩ? ...

电容器后面的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器后面的电阻

恕我理解力有限

网友:
转到mV或者欧姆档,检测红表笔座到IC SMV引脚是否导通,电阻值读数是否正确

网友:
你描述有问题
是不是电阻档,不管怎么测量,都是0欧姆
mv档,直接超量程,短路呢,短路后也是不归零?

如果是,很可能真的是主控挂了,它线好像没有替代品吧,那废了

网友C(2023-07-31):
引用 网友A:
98O24芯片15B+、17B+电路原理测绘图,只能帮你到这里了,也给维修这表的师傅们一个帮助! ...

感谢大佬提供图纸,我准备把我的15b+的三角小灯功能搞出来

网友D(2023-11-14):
引用 网友C:
感谢大佬提供图纸,我准备把我的15b+的三角小灯功能搞出来

有没有后续?发贴借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后续?发贴借鉴一下

看了一下,按理说就是补上电路图里的5个原件就行了
电路板背面R52的5k电阻, C68的0.1uf电容, Q3是1am三极管一个,R51的10k电阻
正面电路上的红色LED一颗
要不是你说,我都忘记有这事了
这就去补上原件,我看它亮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后续?发贴借鉴一下

确认了,已经补齐了原件,实测亮了,但是我没有17b+外壳
所以led位置没法安装在电路板上的位置
我飞线到了我外壳钻孔的位置,废物利用了吧
实测红LED才显眼,绿色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