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VC980+从直流1000v切换到交流750V会超量程报警

楼主(2023-06-12):
胜利VC980+从直流1000v切换到交流750V会超量程报警,之后会缓慢下降到一点几伏,测量交流电压稳定也比较慢,至少比我手里的9805A+慢。是表的原因还是我手里的这块表故障,这块980+是我从咸鱼买的

网友A:
怎么感觉像是什么电容充电放电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像是什么电容充电放电的过程

对,就是这种感觉

网友:
明显表有问题。

网友:
表有问题,闲鱼问题表太多了

网友(2025-01-23):
我这里有两个都是这样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好像是这个型号的通病吧。

网友(2025-06-23):
拆开表,换档弹片位置仔细观察一下,档位触电有没有异常,比如说,别的触盘都有划痕,AV 750V档位的某个触盘特别干净(没有划痕),把表盘弹片位置好好清洁一下,把触盘也都清洁一下。安装螺丝固定紧后,再试一下。